LED灯损坏

楼主(2014-11-12):
新装LED灯(220V 18W)一天就坏了换了又坏,平时电压在230V,是不是晚上电压高造成的。怎么解决。有人说加二极管可以解决怎么加、加二极管型号 我是一个菜鸟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谢谢

网友A:
详细看说明书

网友B:
家用AC220V电器可允许在AC250V或极限AC260V以下长时间使用,你说一天之中坏了换了坏,请问是你自己组装的还是买的现成产品?如是自己组装的电路是否成熟或可靠?如是新买的产品其质量是否可靠………?
其实二极管的作用可以说是多功能实际还得看具体电路而定……

网友C:
不会是产品的问题吧?

网友D:
是电源坏了吗??
会不会电压不稳

网友E:
产品有问题吧  或是楼主接线有问题

网友F:
    主要因素:
       1\LED灯工作电源为直流,不可直接用交流.
       2 电流不能超.过电流很容易坏.

网友G:
质量问题。

网友H:
如果有说明书的话,看一下电压适应范围;然后判断一下损坏的情况,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I:
楼主单独测一下这只容易坏的LED灯正常工作时的端电压和电流,把数据提供给我就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J:
应该是质量问题。为了证实一下,先用万用表测一下通电后的电流,以此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K:
电源坏了还是灯珠坏了?

网友F:
    LED电源极性不能接反了.
    估计楼主的交流转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异常升高.

网友L:
要好好学习电子方面的了!

网友M:
如果这样的话,偶直接换灯泡了,便宜坏了不心疼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主要因素:
       1\LED灯工作电源为直流,不可直接用交流.
       2 电流不能超.过电流很容易坏.
你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网友O:
哪位有详细的电路图呢

网友P:
再换一个品质好的试试

网友Q:
换品牌的灯!拍照上来看看坏成什么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主要因素:
       1\LED灯工作电源为直流,不可直接用交流.
       2 电流不能超.过电流很容易坏.
你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真武断!

网友R:
质量不好吧
【方案】
精彩视频 | 卫生型 XTS 应用于医药产品输送系统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主要因素:
1\LED灯工作电源为直流,不可直接用交流.
2 电流不能超.过电流很容易坏.
你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真武断!
使用交流的LED灯很多呀。
【方案】
基于台达PLC与变频器实现供水系统自动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