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能不能用一台自耦降压变压器控制三台电机启动,比如先启动1号,再启动2号,再启动三号。
有谁这样做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一台自耦降压变压器控制三台电机启动,比如先启动1号,再启动2号,再启动三号。
有谁这样做过吗?
貌似感觉可以!我也没试过!

网友B:
一台自耦变压器,想用手工操作的方式来进行降压启动三台马达。
首先自耦变压器的容量比马达的功率大吗?马达是空载启动还是负载启动呢?马达经过自耦变压器启动完成了之后,自耦变压器就可以退出启动线路了吗?
一台自耦变压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三个交流接触器,若干个启动和转换按钮,应该得了。

网友C:
分别启动,问题不大!

网友D:
有两个问题需考虑:
1、用1个自偶变压器控制3台电机分别启动,目的就是节省投资,但必须注意到,以1控3的方案不得不增加接触器及继电器,电路相对比较复杂点,算下来也省不了多少。
2、启动器属于短时工作,因此,为降低成本,其容量的富裕量并不太大,如果是3台连续启动,应适当的增大启动器的容量,以免烧毁。

网友E:
这有什么不行的呢?三台电机接三个接触器,分别切换,做好逻辑控制转换就行了。这是简单控制。

楼主:
三次连续启动,会不会烧毁变压器?用75kw铝芯的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次连续启动,会不会烧毁变压器?用75kw铝芯的变压器
难说,这就要看3台电机是否重载启动,要看启动间隔时间有多长,能否有足够的冷却时间,因为自偶变压器属于间断工作制,不可以连续工作,如果冷却时间不够,则有可能缩短自偶变压器的寿命,甚至烧毁。

网友F:
自耦降压变压器不建议连续长时间工作,如果是启动多台电机,最好注意启动之间隔一段时间才好。

网友G:
五楼是亮点。

网友H:
8楼言之有理,曾经用过自耦启动,发热是比较大的,连续启两次就自保了,要等5分钟以上才可以再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8楼言之有理,曾经用过自耦启动,发热是比较大的,连续启两次就自保了,要等5分钟以上才可以再用。
既然想这么用,那自耦变压器一定选大点的。

网友J:
现在都用软启,自藕变压启动都不用了。

网友K:
不合适,容易烧自耦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都用软启,自藕变压启动都不用了。
他这自耦变压器还想一拖三呢,软起不会舍得用,成本卡的很死了。

网友L:
来一张一拖二模模糊糊的截图

网友M:
当然可以的,只是接线时要增加控制线,做好联锁,而且变压器不能连续运行,启动要有间隔时间,现在用软起动可以一拖多都可以的,启动时的切换和运行都要是唯一性的

网友N:
三台电机功率一样大么?
加入这个降压变压器出现问题,那么三台电机都无法启动了

网友O:
应该可行的

网友P:
加装3个接触器,分别启动就可以了,启动完成变压器自动退出就可以了啊。3个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搞手动切入,自动退出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