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阿尔法1R5GB/32R2PB(1.5/2.2KW)电源小板R3阻值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怎么说好呢,最好上图。电阻很多时候由电路原理可推出大概值,也不一定要很准,如果到烧焦的程度问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B:
我有这个小电源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呀!直接换你这小板最直接啦!当然如果楼主是研究技术的则另当别论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呀!直接换你这小板最直接啦!当然如果楼主是研究技术的则另当别论啦!
说的对。

网友E:
回复 楼主:
背面有电阻吗?没见R1?

网友F:
看不清这个电阻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