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cpu   QO2U
伺服驱动器  MR-J4-500B
输入模块:QX41
输出模块:QX41P

网友A:
看手册,手册上有。

网友B:
Q系列是模块式的,输入输出模块只能用于I/O信号处理,要发脉冲控制伺服,要专用的模块,如QD70或是QD75模块等。

网友B:
你这个是 MR-J4-500B的驱动器,这个驱动器是光纤接口,那就要用QD77MS的模块,模块和驱动器之间通过光纤通讯。

网友C:
要用Q系列的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定位模块吗?我不接定位模块可不可以让伺服电机转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接定位模块可不可以让伺服电机转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直接用I/O模块控制脉冲,不用定位。现在只想让电机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驱动器调到速度模式就可以,详细见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B:
不接模块,伺服驱动器连上电机,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点动测试,但这在实际工作中没什么意义
Q的普通的I/O点是不能高频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的
而且你的驱动器是B型的,这个就没脉冲的接口,只有光纤的接口。

网友E:
呵呵;A型的伺服只要带脉冲输出的模块就可以;
B型的为光纤接口,必须用QD77MS;

网友F(2016-08-17):
低价处理一台MR-J4-500B   绝对原装正品,因订货订多一台

网友F:
低价处理一台MR-J4-500B   绝对原装正品,因订货订多一台。13418408409黄先生

网友G:
B型为 三菱专用SSCNET,不能直接发脉冲的。
                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