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欧姆龙CP1E没有串口 只有USB怎么联触摸屏表情可能用USB和屏联机吗?

网友A:
扔了再买一个

网友B:
加附件啊。

网友C:
你买的什么型号啊?CP1E系列在30点以内的是不能加通信板的(NA除外),30点以上(含30)的是可以加通讯板的CP1W-CIF01 或者CP1W-CIF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呀 哪欧姆龙太垃圾了 基本的串口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用过欧姆龙的 想买个来学习一下 了解一下 付款了 看下手册 奶奶腿 串口都没有 直接晕死了

网友D:
加RS232或者RS422/RS485选件板
但是CP1E好像自带一路串口的啊!

网友E:
要买对型号。CP1ENS1型的,带 USB口串口,还有带485的。最近刚用了一个,不配电池,数据停电后不稳定。减配就是麻烦。

网友F:
你自己选型对了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连接两个触摸屏也可以

网友G:
选错型号不能怨欧姆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选错型号不能怨欧姆龙
换一个得了!

网友H:
呵呵;自己选型不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CP1E本身就是低端的产品,但也分类的,CP1E-E型的只有USB口,没有通讯扩展口可加的,所以不能接触摸屏;
CP1E-N型的可以加个CP1W-CIF01卡连屏,但售价比E型的要高一些;

网友I:
这是楼主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呵呵;自己选型不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CP1E本身就是低端的产品,但也分类的,CP1E-E型的只有USB口,没有通讯扩展口可加的,所以不能接触摸屏;
CP1E-N型的可以加个CP1W-CIF01卡连屏,但售价比E型的要高一些;
CP1E-N型本身自带一路RS232通信口吧!另外一个口可以再扩展一个485或者232!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买的是最便宜的

网友J:
增加一个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