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求

楼主(2014-11-12):
谁能给我个GPPW的下载地址 能支持WIN7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到官网上下,GX Work2.

网友B:
GX 8.86也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上下,GX Work2.
这个才支持win7的

网友D:
WIN7 最好装GX Works2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上下,GX Work2.
这个才支持win7的

GX Developer也支持Win7的,8.91支持32位的Win7,8.98支持64位的Win7,现在的8.116W支持Win8.1.

之所以大家都推荐GX Works是因为GX Developer V8.86是三菱在中国地区最后一个中文版本,如果你使用英语版本,那么只要升级你的GX Developer的版本就可以。

GX Works和GX Developer还是有众多差别的,差别可以在GX Works公共篇手册中找到对应信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上下,GX Work2.
这个才支持win7的

GX Developer也支持Win7的,8.91支持32位的Win7,8.98支持64位的Win7,现在的8.116W支持Win8.1.

之所以大家都推荐GX Works是因为GX Developer V8.86是三菱在中国地区最后一个中文版本,如果你使用英语版本,那么只要升级你的GX Developer的版本就可以。

GX Works和GX Developer还是有众多差别的,差别可以在GX Works公共篇手册中找到对应信息。

Regards
对的。

网友G:
用GX WORKS2吧

网友H:
8.86在32位win7下面,刚刚安装。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了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了

网友I:
以后三菱要查资料、软件什么的就到官网下载。

网友J:
三菱官网注册一下,下载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