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使用fx3uc设计自动机,直接用编程口与触摸屏进行连接,在plc中并没有对通讯进行编程或参数设置,这部分是无协议通讯吗?
现在想将plc与组态王通讯,使用fx3u-485adp-mb,怎样与计算机建立通讯呢?需要进行编程或参数设置吗?

楼主:
如果想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又将如何设置?与触摸屏通讯有冲突吗?求解惑,或者能解惑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又将如何设置?与触摸屏通讯有冲突吗?求解惑,或者能解惑的手册。
如果使用编程口,那自然是编程口协议了!
如果你加了一块FX3U-485ADP-MB,可以用MODBUS RTU协议,也可以走计算机链接协议!

楼主:
实际上我就是想用plc和触摸屏连接做操作界面,同时用组态王连plc做上位机的监视操作。触摸屏占用了编程口,组态王就加了485adp模块,但是我搞不明白用的什么协议,我想用modbus协议,不知道这两部分通讯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就是想用plc和触摸屏连接做操作界面,同时用组态王连plc做上位机的监视操作。触摸屏占用了编程口,组态王就加了485adp模块,但是我搞不明白用的什么协议,我想用modbus协议,不知道这两部分通讯要怎么设置
你可以先自己搞搞,如果搞不懂,可以加我QQ149034219!

网友B:
通过编程口和PLC连接,PLC这边要不要设置要看你触摸屏的要求,通常不需要设置,只要在触摸屏中新建工程时按照触摸屏的向导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编程口和PLC连接,PLC这边要不要设置要看你触摸屏的要求,通常不需要设置,只要在触摸屏中新建工程时按照触摸屏的向导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C:
可以设置的,曾经做过

网友C:
手册上有这个通讯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