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着火处理

楼主(2014-11-13):
可以把烧坏的绝缘皮处理掉,直接用绝缘或者防水胶布包起来不?为什么?理论上来讲,只要处理干净不出现发热电阻,且互相绝缘良好即可,可为什么他们都主张把坏掉的电缆剪掉重新接呢?(ps,算上人工花了1000.多)
我的方法能省9成花费

网友A:
还是剪短重新接!

网友B:
剪掉重新接这样没安全隐患,处理一次都不容易,如果再次出现故障殃及其它设备就麻烦了

网友C:
电缆着火了,线缆内部铜芯也受热氧化了,虽然当时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就看到此处氧化严重,所以要抛弃这一块,再说了着火点脏乎乎的,处理起来费时费力,也有隐患。

网友C:
看线槽线缆也不多,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自己解决了,这样领导一点损失都没有,而且还看到自己的员工有事可干,感觉开得工资不亏。

网友D:
我们对烧坏电缆的处理是重新放电缆

网友E:
我觉得还是重新放线的好!除非你用好的绝缘材料整个把电缆重新包扎一次!否则你能保证所有裸露的地方都包扎好了?

网友F:
怕有安全隐患,钱是小事。命是大事!电缆里面的铜过了火之后就氧化了,物理性质就变了。电流是点铜线表面传送的。

网友G:
重新更换吧,安全重要。

网友H:
没说的,拔掉重新放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