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密封怎么处理

楼主(2014-11-13):
操作工把密封处弄破了,通电密封处冒烟,拆开后密封复原不了了

网友A:
买一个啊,还有一个螺丝呢?

网友B:
那个出线口有没有螺纹?如果有,可以量下电缆外径和出口内径,买锥形的橡胶或硅胶密封件,配个合适的平垫,用气动上用的那种铜或不锈钢补芯当压紧螺母用,应该能解决,也可以用环氧树脂或沥青浇灌试试,不过可能效果不好,边缘有可能渗水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啊,还有一个螺丝呢?
没拍到

网友C:
冒烟我也遇见过
密封坏了
我一般是重新买一个装上再上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出线口有没有螺纹?如果有,可以量下电缆外径和出口内径,买锥形的橡胶或硅胶密封件,配个合适的平垫,用气动上用的那种铜或不锈钢补芯当压紧螺母用,应该能解决,也可以用环氧树脂或沥青浇灌试试,不过可能效果不好,边缘有可能渗水进去。
貌似可以,跟原装的差不多,原装的也是一个锥套加压紧螺母

网友D: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应该好买啊。

网友E:
打点胶行不行啊

网友F:
用密封胶就可以的。

网友G:
这还是更换了好,因为老的已经变形了,没几个钱

网友H:
修潜水泵最麻烦了,像牙膏一样的密封胶一定要有,端盖和底座叶轮防水要做好。

网友I:
呵呵,搬到修电机的哪里绝对帮你配好。线估计要减掉一截重新接。

网友J:
有卖的,一个胶圈一个平垫子,一个压紧的带孔螺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修潜水泵最麻烦了,像牙膏一样的密封胶一定要有,端盖和底座叶轮防水要做好。
高分子密封胶。

网友K:
硅胶也行

网友L:
潜水,对于密封的要求很严格,因为水有浸润性,厂里用的很多投入式液位计的损坏大部分有原因就是密封老化防水性能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搬到修电机的哪里绝对帮你配好。线估计要减掉一截重新接。
可是机修一般都不管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潜水,对于密封的要求很严格,因为水有浸润性,厂里用的很多投入式液位计的损坏大部分有原因就是密封老化防水性能变差。
上次潜水泵烧坏了,厂长还叫我门写事故分析报告呢,进水了,就说是操作工操作失误造成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潜水泵最麻烦了,像牙膏一样的密封胶一定要有,端盖和底座叶轮防水要做好。
谢谢,学习了,打了密封胶,看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卖的,一个胶圈一个平垫子,一个压紧的带孔螺丝,
我们老大的意思是让他们接着干,烧了换新的,只是冒烟,电机还能转,我看他们打电话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烟我也遇见过
密封坏了
我一般是重新买一个装上再上密封胶
这些东西,主管都没有备,仓库也没有,只有到外面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卖的,一个胶圈一个平垫子,一个压紧的带孔螺丝,
我们老大的意思是让他们接着干,烧了换新的,只是冒烟,电机还能转,我看他们打电话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你们老大意思就是等坏换新的吧。

网友L:
回复 楼主:
如果这种情况在偶厂,也是一样,而且非常繁琐。
偶厂实行ERP管理,说可以提高办事效率,那么就看一看这个办事效率吧。
首先下边使用部门,比如维修仪表人员发现有坏了的仪表,但主体还是好的,需要更换个配件就可以在使用,但没有配件,所以上报给领导。
工段领导在写申请报表,把配件的型号、规格都写全了,交给车间领导签字,签字后的报表在交给车间ERP管理员通过ERP文件传输给设备管理部。
设备管理部人员审核后,在找设备管理部经理签字,签字后在上传给采办部。
采办部接手,检查后交给采办部对应口主管验收,如果价格较贵,怎么贵法偶不知道,在找采办部经理签字,然后就可以走采办的程序了。
采办的程序是,先做采购计划,后发出采办意向书,然后在招标采购,然后在竞标,竞标的原则是最低价竞标,然后厂家就选定后,在进行采购。
最后等着采购发货。
这样的程序下来最起码要三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得到配件,而此时工艺人员天天找仪表人员的麻烦,然后就是调度会找仪表的问题。
其中最耗时间的就是领导签字,大家都知道领导忙,忙得不见人,所以经常签个字十天半月找不到人,甚至有时候拖到一个月以上,而且找到这个签完字了,另一个又找不到了,在拖日子,如此下去好多采购的部件都是半年,甚至有的一年还没采购来。
这就是ERP的高效率。

网友M:
看了图片才知道以前在公司捡到的东东派什么用处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这种情况在偶厂,也是一样,而且非常繁琐。
偶厂实行ERP管理,说可以提高办事效率,那么就看一看这个办事效率吧。
首先下边使用部门,比如维修仪表人员发现有坏了的仪表,但主体还是好的,需要更换个配件就可以在使用,但没有配件,所以上报给领导。
工段领导在写申请报表,把配件的型号、规格都写全了,交给车间领导签字,签字后的报表在交给车间ERP管理员通过ERP文件传输给设备管理部。
设备管理部人员审核后,在找设备管理部经理签字,签字后在上传给采办部。
采办部接手,检查后交给采办部对应口主管验收,如果价格较贵,怎么贵法偶不知道,在找采办部经理签字,然后就可以走采办的程序了。
采办的程序是,先做采购计划,后发出采办意向书,然后在招标采购,然后在竞标,竞标的原则是最低价竞标,然后厂家就选定后,在进行采购。
最后等着采购发货。
这样的程序下来最起码要三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得到配件,而此时工艺人员天天找仪表人员的麻烦,然后就是调度会找仪表的问题。
其中最耗时间的就是领导签字,大家都知道领导忙,忙得不见人,所以经常签个字十天半月找不到人,甚至有时候拖到一个月以上,而且找到这个签完字了,另一个又找不到了,在拖日子,如此下去好多采购的部件都是半年,甚至有的一年还没采购来。
这就是ERP的高效率。
还好,我们这里的电气领导有先斩后奏之权,在因为是连续生产企业,1分钟都不能耽误,如果没配件,等不了采购,在厂长签字后,可以叫人事部的人,直接到县城买配件,会来后在补办相关手续,上次买导热脂,就是这样.

网友N:
把泵盖子部分线去掉,然后去卖潜水泵配件的地方去买6楼拍得样子换上就行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L:
很有同感!除非是急用件,可以先买再办手续,其它的配件有时买来是一两年了,甚至还会没有下文。

网友C:
回复 网友L:
不会吧!
我们用的ERP貌似没这么复杂和繁琐的流程哦!
这个应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