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T语言求助

楼主(2014-11-13):
ST语言中 TIMER和COUNTER FUNCTION怎么使用啊?它们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语言中 TIMER和COUNTER FUNCTION怎么使用啊?它们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定时器与计数器函数没有返回值。

你要使用到定时器,你需要在全局符号表内定义BOOL类型变量,变量地址为定时器地址,你可以使用这个变量作为定时时间到的标志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定义的类型不是BOOL啊,是Timer,TIMX(BOOL,TIMER,INT|Addr),第一个BOOL是触发条件,满足就TIMER开始计时,INT内的值将是TIMER的目标值。
接下来怎么用呢?
比方说我要延时1s,1s后来个触发信号,怎么用?
IF里面使用就会提醒不能将TIMER转到BO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定义的类型不是BOOL啊,是Timer,TIMX(BOOL,TIMER,INT|Addr),第一个BOOL是触发条件,满足就TIMER开始计时,INT内的值将是TIMER的目标值。
接下来怎么用呢?
比方说我要延时1s,1s后来个触发信号,怎么用?
IF里面使用就会提醒不能将TIMER转到BOOL。

好笨啊。

不是已经说过了,全局符号中定义BOOL地址,例如:你局部符号名TIMER_0定义的是TIMER类型,同时指定其为T0,那么他就是定时器当前值。

在全局符号中定义一个BOOL类型的变量,例如:TIMER_FLAG,其数据类型为BOOL,地址为T0.

那么在程序中就是:IF TIMER_FLAG THE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谢谢了。
确实很笨

网友B(2016-12-06):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TIMX(BOOL,TIMER,INT|Addr)
(在全局符号中定义一个BOOL类型的变量,例如:TIMER_FLAG,其数据类型为BOOL,地址为T0.)
怎么联系起来

网友C(2017-01-22):
有关ST   定时器用法

网友D(2017-07-16):
ST语言视频看了就会了39196218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5MzM4NzM2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播放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