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物理巩固

楼主(2014-11-13):
变频器的锥度控制。就是不是很理解那个电容的作用。书上说是电容充电使A点电位变低。。。。有大神能分析下这个原理不。。

网友A:
RP2应该就是调节电容充放电的时间了

网友B:
同意二楼的。

网友C:
这个图很好理解:
SA闭合:电容两端短路,电位等于0,变频器的给定速度最大;
SA打开:电容开始充电,变频器的给定速度由最大开始减小,直至电容充电饱和。变频器的转速给定电压变成了SP1和SP2分压以后的给定电压,此时转速为最小。

往复上述SA的闭合与打开操作,变频器的转速重复由高变低的变化过程。这就是所谓的锥度控制了。这是针对一头大一头小的绕线工艺吗?

网友D:
这是高中物理吗?

网友E:
楼主这个出自那本书籍?

网友F:
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啊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电工基础,假设RP1调整到A,RP2也调整到A点,SA闭合,电容被短路,速度给定为10V,
当SA打开,瞬间A点为10V,但是10V通过RP1,R1给电容充电,τ=C1*(RP1+R1),电容上最终的电压等于10V*RP2/(RP1+RP2+R1),RP2是决定A点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应用教程。

网友H:
2楼是错的,RP2为什么要调节电容的充放电时间?
电容就是充放电的, 放在楼主的图中,当电容充满电后(电压决定于PR2的在电路中的电阻分压),电容相当于开路,就不再充放电了,但是电容两端的电位差不能突变, 调节变化时有缓冲的作用,也就是AI1的电位不能突变,调节RP2时,RP2两端的电位差是要变化的,比电容两端的电压高或者低,电容两端就要充放电,减缓RP2两端电位差的变化,RP1上的分压电位变化也相应变缓。
当然SA闭合,电容和电位器就都失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呢 在学习。变频器卷绕机械的闭环控制。控制过程倒是了解。。。。。就是可能电工基础不好 对电容这个东西不是很懂。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不断改变电压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容学习吗 哈哈 记得高中学过充放电的。。正弦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电容充放电的改变给定方法,还是基于硬件电路的模拟运算和控制。它的优点是电路可以用硬件元件实现电压的自动变化。缺点是,电压变化的斜率和非线性是无法克服的。

采用智能的数字化控制,比如单片机或PLC之类的器件,实现变频器的锥度给定,那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锥度任意可调且线性度可控。

网友I:
RC充放电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晚上倒是又想了想。应该是这样,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开始RP2两端电压为0,A点就是10V,在充电过程中RP2两端电压慢慢升高开始分压,A点电压减少。。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A点和变频器是不是也是有连接的啊,因为目标值AI1 A点-RP1的电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这个东西~~~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你分析的对,变频器给定是随A点电压变 的。

网友J:
   卷饶类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