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虽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热电势与温度成对应关系,介质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通过毫伏电势现实出来,但要注意热电势传输过程中接触电阻对其的影响。
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被测温度频繁出现跳跃变化,甚至满程显示,其最大的可能就是热电偶接线处松动或存有较大接触电阻。出现故障的地方大都在现场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接线端子处。

网友A:
我不回复总感觉对不起LZ!!!
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3月,前身为福建省自动化工程服务中心,是
一家以工业自动化为主营,融科、工、贸于一体,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设计、安装、
调试等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名牌电气及自动化产品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是福建省最具实
力的工程技术服务型单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气产品分销商及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心被管理员屏蔽或删除。

网友B:
   满程显示,有可能被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热电偶测温显示满程故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接线处松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电偶测温显示满程故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接线处松动。
  不同场合不同,我以前的热电偶显示经常超过量程,后拿表查得为干扰,重新接地才好.

网友C:
在测量回路额外增加了一个电阻,肯定会使误差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电偶测温显示满程故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接线处松动。
  不同场合不同,我以前的热电偶显示经常超过量程,后拿表查得为干扰,重新接地才好.

弱小的亳伏电压信号的确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D:
你说的不对。热电偶尽管输出是毫伏信号,但是,它能够稳定。这是为什么?知道吗?追溯原理,我们在学习《电路分析》专业基础课时,都会接触到一个定义,就是针对一个四端网络,其输出的理想状态是输出阻抗无限小;而输入阻抗无限大。这是对于网络最理想的状态了。

再来看热耦,他能根据点温度在传感器两端输出毫伏信号,但它的输出阻抗确实几乎于0.这就是理想的输出状态。所以,尽管其信号幅值很低,但他却是稳定的。也正因为热偶的这个低阻输出特性,才被广泛地应用于环境复杂的场所呦。

尽管热耦的输出信号稳定,但是对于导线上被传导的、现场给予的差模噪声和共模噪声,是需要后续电路处理的。这并不是因为热耦的输出信号幅值低所致的,就是幅值是标准的信号,也要注意对电缆线给与的噪声处理。当然,如果信号导线的端子有接触电阻,那就另当别论了。

掌握原理,才能准确地把握和使用好各种电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理偶不懂。
平常工艺人员说温度显示不准确,从历史趋势和操作界面上看到,温度变化频繁,较大幅度跳变,显示偏高很多,甚至满程显示不再变化的时候,到现场查看热电偶,百分之九十的情况就是现场热电偶处的补偿导线接线处松动,重新紧固后,恢复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时接触问题,不是信号弱的问题。就是信号不低,是标准信号,接触不好也不行呀。也会乱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偶说的弱信号。
是指热电偶的毫伏信号,相对于传统的电压信号的一个比较,现场的电磁干扰可大可小,有时叠加到信号线上的干扰达几伏甚至几十伏,对于毫伏级别的热偶补偿导线是有干扰的,在控制室拆卸补偿导线测量时,常常会看到数值很难稳定,也许是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就是电磁干扰。

网友E:
两根线接反了什么后果

网友D:
对于热电偶信号,其实最好处理了,一个是采用屏蔽电缆,一个是可靠接地屏蔽。另外线不要太长了。可以采用智能端子,通讯传输信号。等等。

网友F:
接头必须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得选择,维护维修人员不是设计和施工人员说了不算,现场的热电偶大部分都是上百米的,有的甚至几百米没办法,现场塔器很高,而且好多都拐弯抹角,桥架走设也不是直线段,人家施工好了交差了,以后的维修维护就是我们的了,有时候现场起火烧了桥架电缆,我们就需要现场打接头处理,其中就包括热电偶的补偿导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问题就在这,安装布线不合理,维护就棘手。甚至没治,束手无策。这是必然。本来一个很好解决、很简单的问题,变的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了。这也是水平问题。任何一环节,都将关系到系统的正常与否。就像一个病人,得了不治之症,再高明的医生,也只能是缓解他的痛苦,不能根治他的病情。道理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