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最近接手了个项目,需要安装旋转编码器,但是安装的位置被其他设备的占用了,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利用原来的编码器信号?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你是说现在还有一个编码器,是否能两地共用?还是什么其他的意思呢?

网友B:
编码器分多路可以的,但最好是用板子分,编码器直接分不太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的,生产线链道的主动轴被喷码机的编码器占用了,现在我们设备需要这个编码器信号,在不影响喷码机的基础上有没有办法利用现有的编码器。

网友A:
有这样的专用模块或模板,将一个编码器的信号分成两路或者多路输出的,进口的、国产的都有。自己在百度上搜一下就可以了,这东西有的是。但,千万不要一个编码器直接并联两个以上的负载。

网友C:
一,有编码器信号一转二路的模块卖的,但是一是也不便宜,二是增加器件可靠性问题和信号响应问题.
二,可换双增量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一次性解决问题.
三,自己做,用高速光藕分离出两路信号(上面"一"的原理).

网友C:
再有,如果机械上方便,可用齿盘再引出一个轴,再装一个编码器,这种方法用于需要其他类型的编码器信号,例如绝对值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