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本人用的是prodave5.6,里面没有对位操作的函数,所以想请教下,怎么通过VB实现对PLC里的位的操作。就是怎么
改变某一位的状态?谢谢了。(话说这论坛这么大,求帮帮忙啊)
19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用的是prodave5.6,里面没有对位操作的函数,所以想请教下,怎么通过VB实现对PLC里的位的操作。就是怎么
改变某一位的状态?谢谢了。(话说这论坛这么大,求帮帮忙啊)
打算用什么通信协议?这个得说一说吧!

网友B:
先按字或字节读上来,读上来后对你需要的位做逻辑运算,运算完的就是你写后的数据,按字或字节再写进PLC去。

网友A:
我觉得不管是按位、按字节、按字读或者写,关键是物理层先统一了,协议先确定了!

网友B:
楼主能给我传一个prodave5.6吗  479463103@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按字或字节读上来,读上来后对你需要的位做逻辑运算,运算完的就是你写后的数据,按字或字节再写进PLC去。
赞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管是按位、按字节、按字读或者写,关键是物理层先统一了,协议先确定了!
赞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管是按位、按字节、按字读或者写,关键是物理层先统一了,协议先确定了!
赞成。
噢!有方案了?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信协议是MPI。我是通过VB的画面以prodave5.6为通信接口去控制PLC的位开关量的状态,比如对M0.7这个开关量,怎么去修改这个0.7这位的状态。求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上有的啊,在那个什么CSDN论坛上有,直接百度搜索下就好了。安装教程网上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字和字节的写是没问题的,就是位不知道怎么弄,通信协议是MPI,还有我不太明白什么是物理层统一是什么意思,我是菜鸟,能说的明白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信协议是MPI。我是通过VB的画面以prodave5.6为通信接口去控制PLC的位开关量的状态,比如对M0.7这个开关量,怎么去修改这个0.7这位的状态。求解答,谢谢。
MPI协议!看来是西门子300的PL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字和字节的写是没问题的,就是位不知道怎么弄,通信协议是MPI,还有我不太明白什么是物理层统一是什么意思,我是菜鸟,能说的明白点吗?谢谢
物理层 对于300来说 肯定一般是RS485了!而且你不是MPI协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用组态算了!呵呵!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M0.7这个开关量操作,先读出MB0,如果想设置M0.7就做运算MB0或上10000000(2)就是128(10),如果想复位M0.7就做运算与上01111111(2)就是127(10),运算完再写入MB0,其它位没发生变化,只有M0.7动作了,其它位操作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M0.7这个开关量操作,先读出MB0,如果想设置M0.7就做运算MB0或上10000000(2)就是128(10),如果想复位M0.7就做运算与上01111111(2)就是127(10),运算完再写入MB0,其它位没发生变化,只有M0.7动作了,其它位操作也是这个道理。
MPI协议应该有读单个Bit的报文格式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过prodave,好像是3点几的,那时就没有位操作,最后这么处理的,VB调用prodave特不好用,通讯也不稳定,不如用组态软件,就是VB做界面灵活强大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prodave,好像是3点几的,那时就没有位操作,最后这么处理的,VB调用prodave特不好用,通讯也不稳定,不如用组态软件,就是VB做界面灵活强大些。
我估计组态满足楼主要求了!

网友E:
首先知道通讯协议,用VB写的软件去控制某一位或一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