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刚买了块DVP-F485模块,用了下,一直通讯不上,电源指示灯亮的,拿出来后发现一个脚弯了,用顶针弄直都过程中,引脚断了表情,请问该引脚有没有用,或者有没有该模块引脚的定义图纸,如果有用用什么办法把它接上!以下时图片

网友A:
是指示灯的脚断了?没看到啊!如果是指示灯的脚断了,应该不会对通信效果有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示灯的吗?断的那个脚在左往右第二个,第三副图上!我再上个程序图吧,该扩展定义为COM3,程序由COM2转换过来都,用COM2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示灯的吗?断的那个脚在左往右第二个,第三副图上!我再上个程序图吧,该扩展定义为COM3,程序由COM2转换过来都,用COM2测试过没问题。

那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guanyumou版主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guanyumou版主的回答,非常感谢!
没有帮什么忙啊!您客气了!

网友B:
把那只脚修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修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修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修!
适合尺寸的导体+502,操作502一定小心别全糊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修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修!
直接摘掉算了!又不影响通信!

网友C:
 没有使用过,不能通讯吗?用 485 USB 通讯模块通讯一下

网友D:
换个插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EH3的PLC买过来,自己做根线传下程序就知道能不能通讯了,现在暂时没的测试!

网友E(2015-01-19):
我只知道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用,现在出的都是FS485S.FS485S是不支持和EH2的通讯的。只能和EH3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