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模块如何使用,这几个端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控制电路的

楼主(2014-11-13):
这个图是一个客房控制系统的一个模块,我不懂弱电的,请教各位一下,这个模块的端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使用,好像要用到继电器,还有翘板灯开关

楼主:
对了,图上还差两个端子没画出来,3号端子和一号一样,4号端子上面写着GND

网友A:
这个是UFO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像

网友C:
220V供电是来自外部的电源吗?

网友D:
看着有点想普通开关的接线端子

网友E:
应该有接线图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FO吗?
哈哈…有点像

楼主:
这是一个可编程模块的端子,意思大概是用此模块控制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照明,窗帘等电路。我就是不明白几个端子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控制继电器

网友C:
也可向可编程模块生产厂或代理咨询啊.

网友C:
    客房应该没有蓄电池.标220V供电的两个端子应该是接外部220V交流电源的,这2者关系最亲密,成对使用,二者缺一不可.
    有图片传上来可能更好判断一些,尽可能多的传上资料,好判断.

网友A:
都说UFO了,楼主还不上传实物照片,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G:
看着图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