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如果继电器控制端直接接火线.不接零线,常开端会不会吸和接通。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啥意思。继电器线圈不通电是不可能有动作的。

网友B:
普通继电器线圈是电压线圈,不加上电源而形成回路的话,继电器应当是不会吸合的;
如果没有其他情况(机械卡死、加外力等),继电器没有吸合时,其常开点是不闭合的。

网友C:
没零线怎么能吸合

网友D: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啊

网友E:
不回吸合,没有回路没电流这么吸合

网友F:
只想问在额定电压下  线圈形成回路没,如果没回路咋吸合

网友G:
真心看不明白。

楼主:
之前看有人说买的继电器没通零线就吸了,所以来问问,想问问是继电器坏了还是不接通零线就通,初学

楼主:
就是说如果低压电器比如led灯直接接火线不零线,灯会轻微发亮的,所以问问继电器也这样接的话会不会也吸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低压电器比如led灯直接接火线不零线,灯会轻微发亮的,所以问问继电器也这样接的话会不会也吸和了
之一故障状态,达到吸合电压就动作

网友H:
这样是不会接通的,问题是你注意线圈的电压等级

网友I:
想要闭合必须产生回路。

网友J:
接触器线圈,用途不一样,线圈电压也不一样的,不管什么接触器,线圈没有回路电流,是不会吸合

网友K:
    继电器线圈加上相应的电压,才会动作.

网友L:
LED灯属于半导体电子产品,需要的供电电流非常之小,所以商家才会宣传其节能。
有时候LED灯两端有感应电源,也能驱动其发光,原因就是微弱的电流就能使晶体管发光。
比如火线接通,零线线路过长并与其他线路的电线相互缠绕。
越大功率的用电器,感应电就越拿它没办法。
比如说感应电能驱动LED灯具发光,但是能驱动几千瓦的电炉丝发热吗?
继电器线圈至少要几十上百毫安的电流才能驱动,能够提供电流,继电器线圈才会接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继电器控制端直接接火线.不接零线,常开端会不会吸和接通。
   继电器线圈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零线,常开触点应该接通.(你的继电器线圈应该是交流220V线圈,不是380V等)

楼主:
有人身边有能给试试不,我想买个回家改装一下,刚打给了正泰电工的客服,客服说是只要接上火线就吸的,不过大伙好像是偏向于不接零线不会吸的,到底谁的对啊,要不要淘宝买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网友B:
不明白这种继电器,未使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想问的是,如果继电器控制端只接火线,不接零线,能不能吸和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果继电器控制端只接火线,不接零线,能不能吸和
   弄个继电器的图片上来,包括线圈参数等等.
   前面有朋友说过,要有回路电流通过,才能动作.
   如果继电器控制端只接火线,也有可能吸合,那就是该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线圈两端接电压用交流380V的电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则线圈控制段两个端子都接火线(不同相)是可以的,常开端接点应该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现在还没有买。所以才来问的,目前能买到220的,就是这种220的接到火线上,零线不接通,常开端能吸和么,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买。所以才来问的,目前能买到220的,就是这种220的接到火线上,零线不接通,常开端能吸和么,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都被您搞糊涂啦.
   再次声明:
         继电器线圈通电(线圈的2个端之间加相应的电压,比如交流220V),常开端与公共端才会接通(这是说正常情况,异常情况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内).
   你说的220V应该是线圈电压,如过是这样的话,线圈有两个端子,这两个端子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零线,这样线圈得到220V交流电压,常开触点接通(常开端子与公共端子接通), 如果两个端子都接到火线上,线圈的端电压为零,无电流激励,触头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M:
不能,我考中级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最后连接线圈零线是少接一个接触器的零线,造成线路不能正常工作,查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原因,原来是零线少接。亲身经历啊。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不行,必须有回路

网友O:
不知楼主说的控制端是不是指继电器线圈接线端?

网友P:
继电器线圈不通电是不可能有动作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有感1

网友R:
不形成回路不会吸合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谢谢楼上的了,我最近又发现了一种固态继电器,这个买来用是不是比电磁的好些

网友K:
固态继电器适用于开关频率高的场合,对电动机这类负载,继电器容量要加大。

网友O:
楼主所说控制端不知是指线圈还是触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则线圈控制段两个端子都接火线(不同相)是可以的,常开端接点应该动作.
有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则线圈控制段两个端子都接火线(不同相)是可以的,常开端接点应该动作.
有意思,
对你来说,不需要说就懂。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则线圈控制段两个端子都接火线(不同相)是可以的,常开端接点应该动作.
有意思,
对你来说,不需要说就懂。
不看真不懂,看了开心一笑。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则线圈控制段两个端子都接火线(不同相)是可以的,常开端接点应该动作.
有意思,
对你来说,不需要说就懂。
不看真不懂,看了开心一笑。
新手总会犯一些很TWO的错误,还有更有喜感的经典例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正泰电工的客服,一个客服妹纸告诉我说,只要有火线通,常开端就吸,不管有没有零线,所有继电器都是这,大神给点指示到底没零线直接接火线,继电器控制端通不通,常开端吸不吸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380V的,则线圈控制段两个端子都接火线(不同相)是可以的,常开端接点应该动作.
有意思,
对你来说,不需要说就懂。
不看真不懂,看了开心一笑。
新手总会犯一些很TWO的错误,还有更有喜感的经典例子。
而且还有很专业的客服神回复。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买。所以才来问的,目前能买到220的,就是这种220的接到火线上,零线不接通,常开端能吸和么,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那怎么可能接通,形成不了回路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买。所以才来问的,目前能买到220的,就是这种220的接到火线上,零线不接通,常开端能吸和么,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都被您搞糊涂啦.
   再次声明:
         继电器线圈通电(线圈的2个端之间加相应的电压,比如交流220V),常开端与公共端才会接通(这是说正常情况,异常情况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内).
   你说的220V应该是线圈电压,如过是这样的话,线圈有两个端子,这两个端子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零线,这样线圈得到220V交流电压,常开触点接通(常开端子与公共端子接通), 如果两个端子都接到火线上,线圈的端电压为零,无电流激励,触头是不会动作的.
说得太对了,楼应该明白了。

网友T:
没有形成回路怎么动作

网友U:
上学时在做。。。。。。

网友V:
楼主说的控制端是指线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