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问

楼主(2014-11-13):
请教台达触摸屏B07-411,通讯设定中控制器该怎么选择,上面没有我接的仪表品牌,自由通讯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台达触摸屏B07-411,通讯设定中控制器该怎么选择,上面没有我接的仪表品牌,自由通讯方式
不是MODBUS协议吗?如果不是,真的是自己的协议,那用宏!

网友B:
符合modbus 的就选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