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称重控制求教

楼主(2014-11-13):
 工艺要求:容器里的100KG液体经过称重把数据传输到PLC里面,要求容器里的液体每流出10KGPLC的输出端子就接通1次,一直这样循环下去。PLC是FX2N的

网友A:
这个多好做的一件事情呀,我会做。

第一步,PLC要有一个电桥模块,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传入PLC,实时获取其重量实际值。当然,还有做好零度和满度的校准功能;
第二步,在PLC中做一个电压比较的监控器单元,设置十公斤对应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值,如超过监控器单元的输出就翻转;
第三步,将这个监控比较单元的输出,连接到PIC的输出端口。

OK了。简单不?

网友B:
这个我应该也做得出来。

网友C:
可以称重传感器先到称重接线盒(就是那个电桥的接线盒)再把接线盒的信号到称重仪表,最后称重仪表与PLC通信(比如modbus),PLC里做加减法就行了。

网友D:
现在怎么都喜欢用液体称重,直接用流量计输出脉冲信号进入PLC不好吗?准确度可以达到0.1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好做的一件事情呀,我会做。

第一步,PLC要有一个电桥模块,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传入PLC,实时获取其重量实际值。当然,还有做好零度和满度的校准功能;
第二步,在PLC中做一个电压比较的监控器单元,设置十公斤对应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值,如超过监控器单元的输出就翻转;
第三步,将这个监控比较单元的输出,连接到PIC的输出端口。

OK了。简单不?
会则不难,难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好做的一件事情呀,我会做。

第一步,PLC要有一个电桥模块,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传入PLC,实时获取其重量实际值。当然,还有做好零度和满度的校准功能;
第二步,在PLC中做一个电压比较的监控器单元,设置十公斤对应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值,如超过监控器单元的输出就翻转;
第三步,将这个监控比较单元的输出,连接到PIC的输出端口。

OK了。简单不?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F:
需要称重传感器,需要模拟量输入模块。
剩下就是编程实现了,想获得成功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是需要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重量是通过电桥变成模拟量进入PLC 的嘛?

网友A:
回复 网友G:
PLC有专门的称重传感器的检测模块,就如同温度模块、模拟量模块一样,传感器的电桥信号直接接模块的输入,PLC即可实时监控模块信号的数值。

网友H:
俺觉得目前比较常见的是用荷重传感器
具体传送那就很多了,可以用PLC专用模块,或者用放大器转换为4-20mA,也为通用的了

网友I:
承重二次表可以输出电流信号,也可以输出485、232数字信号,选用什么模式要看二次表的型号配置和PLC硬件配置。

网友J(2017-02-17):
需要称重模块可以找我,我公司专业做称重变送器/传感器信号放大器,杭州飞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