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现场一台新安装电机的电流互感器铭牌标示为100A/5A,配置的电流表串在其中,也是100A/5A。今天值班人员反映,电流表读数过小,只有50A左右,根据电机接带负荷情况,电机实际负荷电流不应这么小。检修人员用钳表钳电流表导线,显示二次电流2.5A左右。到电机处钳电源接线盒的一根引出电缆,显示电流值100A左右,这样,电机运行电流与电流表指示值正好相差一倍。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别怀疑钳表和电流表有问题,都很准。

网友A:
首先电流表选型就不对!如果实际运行电流100A左右 电流表应选150/5A的!正好差一倍在互感器上多绕一砸不就行啦!看不到实物 具体原因不好猜测!

网友B:
请别怀疑钳表和电流表有问题,都很准。那该怀疑互感器了?电机功率多少?选100/5? 启动的时候表指针不打弯了。

网友C:
如果排除了钳表和电流表问题,剩下的只有电流互感器和导线连接问题了。

网友D:
不怀疑钳表和电流表,那就查看一下电流互感器和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6kV高压母线接带的电机,有一千多千瓦,选型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表串联接入一个互感器回路,它是单相交流的,不存在极性问题,即便互感器进、出极性反了,也不影响表的正常读数。

网友B:
只一相有装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吗?还是这只互感器铭牌与互感器实际变比不一致?楼主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直接给出结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三相电流比较平衡,一般只装一块电流表监视即可。
   互感器装在控制柜背面的下端,是厂家布线安装的。柜子反面全封闭,只露出互感器一小部分,用手电筒趴在地下照着,只能看到100A/5A标示。由于电机还在运行,柜子反面有母线,拆开封闭面板检查很不安全,只有等停机后仔细查看铭牌参数再做结论。

网友E:
二次侧电流2.5A对应电流表50A左右,表是没问题的,既然一次电流在100A左右就怀疑互感器是200/5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我想也是这个样子,等楼主检查出结果。

网友F:
先看下互感器的接线方法,有方向性和一次侧要绕几圈的问题

网友G:
有两种可能(1)是互感器一次穿心匝数不对(2)电流表与互感器不配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6kV高压母线接带的电机,有一千多千瓦,选型没错。
    电流多少安培?

网友I:
电流表参数设定对了吗

网友J:
  如果排除了钳表和电流表问题,剩下的只有电流互感器和导线连接问题了。或是互感器的选开型问题

网友K:
不知是一直这样没发现,还是先前正常现在不行,这能够排除一大部分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排除这种可能

网友L:
互感器与电流表的距离?2.5A对应电流表50A也不能排除电流表原因,接触电阻大了也有可能,查各个接点是否松动,包括互感器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等停电后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两种可能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查了图纸,电机额定电流一百五十多安培,但值班人员反映,目前负荷一直在100A上下浮动,表有过量程范围,只要不超过满量程的120%,不会打坏表。
电机的选型可能是从长远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机械式表,无需设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流表是在配电室控制柜上,值班员在控制中心,有500米距离。一般操作时才会去配电室,碰到仔细的人可能会去检查电流表。控制中心电脑显示没错,是100A,所以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一直存在,只是之前没有发现而已。

网友H:
1\实际电流已经超过你的量程.
2\异步电机启动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不是真正超过了量程,还是一个问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有两种可能(1)是互感器一次穿心匝数不对(2)电流表与互感器不配套
对,检查一下,一次侧匝数是否与实际相符。

网友N:
确定是100/5的?
会不会穿互感器绕的2次?

网友B:
楼主能上传下现场照片吗?还有图纸。控制中心电脑通过哪个终端采集的数据,通过同一个互感器??你这个是不是电机启动完成了才接入电流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正超过了量程,还是一个问号。
拿钳型表测量就知道啊.

网友H:
    确认电流表和钳型表没问题,那就是互感器的问题,本身或接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电流监控纳入了DCS系统,已经在控制中心对该电机DCS输入回路进行了检查,确定是与这个互感器串联。
 电机启动时会顶表,瞬间电流便下降,不会对电流表性能造成影响。起动电流整定值在电流表能够允许的电流冲击范围。所有电机启动都有瞬间顶表的现象,属正常现象。

网友O:
同意12楼主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N:
100A/5A标示没错,至于是绕几匝,只有母线停电后才能见分晓。

网友I:
圈数错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P:
钳表可以排除,电流表怎能排除?电流表接触不好的概率最大,把电流表短接再钳电流看看,如果正常了说明电流表问题,如还不正常那是互感器和其它接点的问题。

网友K:
看来是互感器选择的有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二次侧电流2.5A对应电流表50A左右,表是没问题的,既然一次电流在100A左右就怀疑互感器是200/5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二次侧电流2.5A对应电流表50A左右,表是没问题的,既然一次电流在100A左右就怀疑互感器是200/5的。
分析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二次侧电流2.5A对应电流表50A左右,表是没问题的,既然一次电流在100A左右就怀疑互感器是200/5的。
分析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二次侧电流2.5A对应电流表50A左右,表是没问题的,既然一次电流在100A左右就怀疑互感器是200/5的。
分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