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和电磁阀怎么达到以下动作

楼主(2014-11-13):
如图片所示:气缸的初始位置为A点,动作后到达C点,停留一下(时间用时间继电器1控制),后回到B点停留一下
(时间用时间继电器2控制),然后再回到初始位置A点,以此循环。请问用哪种规格的气缸和电磁阀搭配可以做到?

网友A:
这个用液压就简单了,但成本高。

网友B:
随便一个气缸,一个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封型),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不费事。但控制精度有限。

网友C:
电磁换向阀选中位机能M型或O型的。

网友D:
要求高了

网友E:
对于行程精度有要求的,必须把气动方案换掉。
液压方案可能将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气缸,一个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封型),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不费事。但控制精度有限。
能详解下中封型怎么控制吗?我的要求是B点可处于AC点之间的任意位置(可调),精度20丝的公差可以接受。

网友F:
按你要求不能大于20师,用气缸很难达到,用液压伺服应能实现,价格也蛮高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气缸达不到,要液压的。空气是可压缩的,我们有个项目就是这么惨败收场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气缸最好不要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