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FRN2.2G11S-4CX变频器电源R21,R24的阻值。

楼主(2014-11-13):
模块短路烧了R21,R24.手里有G11这块板的师傅请帮我关注一下。。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没人回复呀。。看来变频器要拆件用了。。

网友A:
刚看到这个帖子,忍不住对兄弟说上几句:说的重一点的话,兄弟不适合做维修,趁早改行。说轻一点的话是经验还没到家。兄弟见谅了。
上面不是有片AN8026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吗?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二电阻,这么简单的问题下次要记牢,举一反三要灵活运用。
AN8026 pdf, AN8026 description, AN8026 datasheets, AN8026 view ::: ALLDATASHEET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3516/PANASONIC/AN802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太贵了贸然试机个人觉得倒不如买一块二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