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三个房间的照明灯不亮,零线带电。

楼主(2014-11-13):
家里有三个房间的照明灯不亮,其他插座,灯都是好的,测了开关那,零线带电。求助!!!
附上总开关那的图,不懂从哪检查,空气开关都是带电的。

网友A:
断N线,查…

网友B:
零线开路了,而且是有带电的N线那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还是不明白 能留个QQ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零线断路了。楼主仔细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不懂从哪查呢

网友D:
先把这三路没有电的开关下面的线找到,再找到相对应的零线,一路一路分开的检查测量看有没有接线松了,还是总零线断了,这三路线是不是共用一根零线

网友E:
先把进家门的那个零线找到,关电检查.

网友F:
先查开关的零线是不是也带电,如果带电,说明螺丝松了,如果不带电,就查插座,可能是某插座零线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应该是共用一根的,我家是带阁楼的,三个照明灯是楼上的。楼下的灯都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开关那个零线是带电的 ,插座和照明是分开的,插座是可以用,只有照明不亮

网友D:
那就是到楼上的一根零线断了,先找到接线盒,一个一个的查了

网友G:
简单的讲,就是不亮的照明灯,总电箱拉过去的零线,某处地方断了,导致只有火线能过得去,零线在过去的半路中,被切断了。
楼主看来不是搞维修的吧,家装线路检修,尤其暗装线路,必须对暗装的走线了如指掌才能下手。
希望不把故障扩大化,就得请专业的来检修。

网友H:
向楼上走的零线有可能在墙里面有接头,接头处接触不良

网友I:
查下进线的零线

网友J:
零线开路了,查零线哪里断了或是回路的接线头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 自己家里的线出问题了  想着看自己能不能修的  实在不行 等周日找电工了

网友K:
带表,一段一段的量

网友L:
看你发的电箱照片,你家N线是两块连接板,先看一看是不是两块集成板达桥线接触不良。还有就是通阁楼的N线接触不良,先拿螺丝刀轻轻的拨一拨达桥线和阁楼的总N线,看有无松动,,为安全起见,最好是关闭总开关。

网友M:
留着总开,其余的全部关闭,然后一个一个的投用,一个一个的测量,就会找出有问题的那一路,然后在查看线路。

网友N:
查零线端子,哪个带电你就紧下试试。

网友O:
画圈的地方这根线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好 ,那个线本来就是那么接的,那可能是那个空开坏了吧?

网友A:
这个图中的零线亮灯的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O:
楼主得查查这个线路了,零线怎么接到火线上了。而且开关盒里应该是火线有电

网友P:
回复 楼主:
把所有你看的到的蓝色线子重新紧紧。 线路在墙体里一般不会断线

网友Q:
不要查家里的配电箱了,查走廊的电表箱里的空开及电度表上的零线是不是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只是部分灯不亮了,需要查电表箱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火线是有电的,难道是电工用错电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线都是不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线都是不亮的
那就查这盒子到楼上的零线,什么样的灯??零线一般不下到灯的开关盒里,带插座的除外。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N线有带电的房间的开关处在断开的位置(也就是关灯的位置),把插座上的电器全部拉出。三个房间依次打开灯开关并注意测量N线有没电。有电就能确认N线在此回路断线了

网友R:
N线回路开路…

网友S:
楼主你说“测了开关那,零线带电”,开关应该不能接入零线的吧?还是你那开关带插座一体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好 应该是共用一根的,我家是带阁楼的,三个照明灯是楼上的。楼下的灯都是好的
查楼上共用的那根零线和楼下零线的接点是否松动及接触不良。

网友T:
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