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例如:先有一台空调星三角降压启动当检测到冷冻水出水7度回水12度的时候机台停机,当出水达到12度时候机台开机工作,同时根据温度来加载调节容量梯形图怎么编写,现在我有2点搞不明白一是如何让PLC里的速据显示在态度TD00显示器上,第2个就是如何编写温度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和加载卸载【加载意思:电机负荷加大,卸载:电机负荷降小】和温度控制电磁阀得电和失电请大神们指点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梯形图最好可以发给我参考谢谢,如果可以提供梯形图,到常州我请吃饭,不为别的只为学习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变频的 是接触器启动机组的 是调不了  TD文本上显示温度 这个PLC编程可以实现 温度启停可以当过程温度与你设定温度比较时做出响应  没有详细的控制过程原理 是写不出符合要求的程序的 当你把线都接好了 清楚了 哪程序自然也就产生了 写只是表达了

网友B:
一,文本直接读PLC的寄存器,PLC啥型号?
二,制冷压缩机负荷电磁阀的控制。
三,压缩机与周边设备启停控制如冷凝器先工作还是同时工作,压缩机不能频繁起停。

网友C:
找个原有的程序案例,参考一下,收获会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原有的程序案例,参考一下,收获会很大。
同意以上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型号:224XP,,,,同时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没有案例所以请求大神吗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型号:224XP,,,,同时启动
制冷压缩机品牌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汉中螺杆压缩机,星三角降压启动,感温探头10K,,,,压力传感器4-20毫安

网友E:
    PLC里的哪些数据需要显示在显示器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2个进水和2个出水温度,和开机状态,关机状态,压力,压缩机加载,卸载的负荷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进水和2个出水温度,和开机状态,关机状态,压力,压缩机加载,卸载的负荷谢谢
你PLC的模拟量接口够吗?压缩机型号能具体点不,容量控制方式不同,控制也不一样。压力包括高低压,有的还有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模拟接口有6个0-5,,,调节是无端调节,,,压力高低压调节就可以

网友F:
好好看看200的系统手册

网友B:
还要仔细认真看压缩机技术手册。具体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跟压缩机型号没有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