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今天才发现的三相电机单相换向接法(20141117)

楼主(2014-11-14):
学海无涯啊,原来三相电机还可以单相接法,而且可以换向,调功率……——今天晚上出货系统plc I/O端子台全不点亮,检测发现开关电源负载端保险丝断,换掉发现系统可以启动但电机依然不转,再查发现KM卡住,把柜子配线槽盖板拆掉,顺藤摸瓜找线,居然发现热继后面是220V,且并一电容,但电机是380V,由此百度,引发的感想。

网友A:
此种接法早听说了,就是没亲自试过,选电容应该是关键!

网友B:
确实没这样去试试过 学习一下

网友C:
这样可以的,不过在论坛里就很少了,改的电机功率会变小的,都是凑合事的干法。

网友D:
新手啊.三相改单相,容量降额使用.

网友E:
这个早有听说,且电机功率会变小,也一直纠结电容要怎样选才合适

网友F:
最大的应用感觉就在缝纫机上面,电机功率减小,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G:
是的,这样一改功率没原来那些了。

网友H:
楼主细心人,居然查到这里啦!

网友I:
奇怪,这种做法很少见,只是临时代替的一种作法,为什么新出货的机器会使用这样的做法

网友J:
这样的该法,原有的电缆线路的电缆是否能够承受住这个大电流?

网友K:
真没有改过

网友L:
确定是新设备,没有被维修过吗?
脑残的工程师做出来的设备吧,三相马达当单相用,而且还是长期使用,浪费+钱多。

网友M:
三改二确实存在只是输出功率小了,且能正反转。相信不相信由你。

网友N:
为啥当初会这样干??

网友O:
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我亲自改过几个,效果不尽人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我亲自改过几个,效果不尽人意。
   我也被外行问过非要用3相改单相的,问他是外卖的机器还是自己用的,答说外卖的,我坚决不同意改,同功率单相的性能也不如三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奇怪,这种做法很少见,只是临时代替的一种作法,为什么新出货的机器会使用这样的做法
兄弟,我很纳闷,你认识我吗,你怎么知道我这是新出货的机器呢?

网友P:
真的第一次

网友Q:
三角形接法,总感觉不对的样子。应该是串入电容把。

网友R:
这种接法30多年前就有了,效率不高,应急使用还可以。

网友S:
以前农村没有三相电的时候,买的小功率三相电机改起来用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T:
这个电容该怎么选呢

网友U:
    楼主的电工技术活太强大了,都查到这些啦,还有就是这个 电容一般选多大?

网友V:
主要是电容容量选择问题,如选择不当会发热过高烧毁电机。

网友W:
我也这样接过

网友X:
估计有三相电源的地方,不会这样用。

网友Y:
我也这样用过,自己单位做的小风机,因客户那里没三相电,定做一个220v的又不方便,于是加了个40uf的电容,750w电机,功率减少了,发热加大,用电流表量过,在额定内,就放心了,现在半年多了,一切正常。

网友Z:
非紧急不要这样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奇怪,这种做法很少见,只是临时代替的一种作法,为什么新出货的机器会使用这样的做法
兄弟,我很纳闷,你认识我吗,你怎么知道我这是新出货的机器呢?

你自己都说了出货检查

网友AA:
楼上的误会了

网友AB:
这个还真没实际应用过,但看到好多书有介绍,电容容量都不知道怎么算,以前还在百度搜过,但是版本太多啊。

网友AC:
学习了,想知道如果救急,那么那个电容怎么选?

网友AD:
35楼为部分复制1楼内容,扣1分。
屡次如此,将可能删帖,因为没有留存的必要;并可能不另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学习了,想知道如果救急,那么那个电容怎么选?
    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有选择的方法,主要是对220V的.

网友AE:
这可能是沒办法的办法,。

网友AF:
只适合1kw一下的电机

网友AG:
这种接法我见过,但是怎么选电容的至今就不太清楚,

网友AH:
功率损失太多,还是不要改的好.

网友AI:
完全可以,只要电容配置合理。

网友AJ:
若现场无三相电源,许多小功率风机采用此种备用接法。

网友AK:
旁门左道的应用。但是据说在农村,往往找不到三相电源,因此,水泵、农用机械的驱动都是如此这般的使用。它具有实用性。但不是,正规的方法。

网友AL: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