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为什么我的WINCC FLEXIBLE运行后,添加了一个画面,想要添加按钮及指示灯,但当中没有找到按钮及其它的控件?只能复制原先已有的控件然后在其上进行修改。

网友A:
“视图”里选择“工具”
这里有你所需的“按钮”对象,“指示灯”可以对“圆”进行编辑(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图形库里看看有没有

网友C:
这货的图形库没按钮,只有图形

网友D:
超级不好用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你的贴图,我可算是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