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因为以前用的编程电缆都不需要驱动,但这次用了 一个新的电缆,后面带个A2标记,没有驱动电脑无法识别,请提供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A:
先提供具体使用的品牌。

网友B:
哪买的找卖家要啊!自己找驱动得根据操作系统及知道电缆用什么芯片!要不就下各芯片驱动逐试之…

网友C:
装个驱动精灵什么的,自动会安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个驱动精灵什么的,自动会安装的
精灵有时也不是万能的,不过可以一试。

网友D:
象这情况你买通信电缆时会给你一张光盘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插上不同USB转232数据线后,都是自动安装驱动的。觉得挺好的,记得以前的一次用USB转232数据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试了十几个驱动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插上不同USB转232数据线后,都是自动安装驱动的。觉得挺好的,记得以前的一次用USB转232数据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试了十几个驱动才好
操作系统重装,你不装驱动就不灵了哦,有用过没卸载自然系统就有相应驱动嘛!

网友E:
也没说是哪个品牌的编程电缆啊!问题没交代清楚啊!但是一把买电缆,如果有驱动,是会给一张光盘的,里面就有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插上不同USB转232数据线后,都是自动安装驱动的。觉得挺好的,记得以前的一次用USB转232数据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试了十几个驱动才好
操作系统重装,你不装驱动就不灵了哦,有用过没卸载自然系统就有相应驱动嘛!
我现在把驱动精灵装载D盘,从做系统后,插上数据线后,运行下驱动精灵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没有驱动精灵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G:
到我的电脑属性 设备管理 usb 然后插上你那根数据线就会显示你缺少哪种驱动了

网友H:
这个买的地方应该提供驱动的吧。

网友I:
你电缆拿来时不配驱动光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