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Atmel公司的AT89C51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的片内含有4KB快闪可编程/擦除只读存储器(FPEROM)的8位CMOS微控制器,使用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技术制造,并且与80C51引脚和指令系统完全兼容。在控制系统中,有许多场合需要对温度进行测控。在以往的温度测控系统中,大多采用对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放大,经A/D转换,然后送入单片机进行处理,要提高精度,就必须采用高精度的放大器和A/D转换器。.
本文所设计的基于AT89C51的温度测量和控制系统,采用铂电阻PT100作为温度传感器,信号处理采用双积分电路,系统成本低,测温精度高,动态响应快,稳定性好,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温度采集及控制原理
  温度测量是系统的核心部分,其精度直接关系到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在设计中,采用铂电阻PT100为测温元件。PT100具有性能稳定、抗氧化能力强和测量精度高等优点。选用三线制的设计方法,可以弥补传感器线路过长,线路电阻造成的测量误差,精度高,电路简单。
温度测控模块主要由以下几个单元组成:信号输入单元、八个单元双积分电路、微控制器单元和通讯接口单元等组成。
软件结构
虽然汇编语言是一种常用的单片机软件语言,它能直接操作硬件,指令的执行速度快。但其指令系统的固有格式受硬件结构的限制很大,且难于编写与调试,可移植性也差。我们所设计的温度采集系统的微控制器AT89C51的程序是采用C51语言编写。C51语言具有许多强大的功能,如提供丰富的库函数供用户直接调用,完整的编译控制指令为程序调试提供必要的符号信息等等。
开发平台是Keil公司的Keil C7.0。使用Keil C7.0语言编译器,可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而且易于调试和维护,可靠性高,可移植性好,即使在代码的使用效率上,也完全可以和汇编语言相比,因此目前它已成为开发AT89C51单片机的常用工具。
软件的设计是由主程序和子程序组成。主程序主要完成对系统硬件电路的初始化,设置堆栈指针、各缓冲区首地址、T0、T1工作方式及串口的初始化等。T0工作在定时方式作为巡回监测的定时器,T1作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P0口作为数据通道,并和P2口配合作地址端口,P1口和P3口则作为状态标志使用。
基于Atmel公司AT89C51单片机完成的温度测量和控制系统, 由于采用具有良好线性度,可靠稳定性的铂电阻,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适应各种复杂的测温场合,只需升级软件即可大幅度提高精度,具有很强的扩展性,结构开放, 效率高,操作简单,组网方便。该系统也可广泛应用于高精密度的工业测控、数据采集等领域中。

网友A:
我用MC-TOOL开发的,基于Pascal的,是不是闻所未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MC-TOOL开发的,基于Pascal的,是不是闻所未闻啊?

Regards
是的,没听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MC-TOOL开发的,基于Pascal的,是不是闻所未闻啊?

Regards
应该和plm类似吧。都是教学语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mel公司的AT89C51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的片内含有4KB快闪可编程/擦除只读存储器(FPEROM)的8位CMOS微控制器,使用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技术制造,并且与80C51引脚和指令系统完全兼容。在控制系统中,有许多场合需要对温度进行测控。在以往的温度测控系统中,大多采用对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放大,经A/D转换,然后送入单片机进行处理,要提高精度,就必须采用高精度的放大器和A/D转换器。.
本文所设计的基于AT89C51的温度测量和控制系统,采用铂电阻PT100作为温度传感器,信号处理采用双积分电路,系统成本低,测温精度高,动态响应快,稳定性好,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温度采集及控制原理
  温度测量是系统的核心部分,其精度直接关系到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在设计中,采用铂电阻PT100为测温元件。PT100具有性能稳定、抗氧化能力强和测量精度高等优点。选用三线制的设计方法,可以弥补传感器线路过长,线路电阻造成的测量误差,精度高,电路简单。
温度测控模块主要由以下几个单元组成:信号输入单元、八个单元双积分电路、微控制器单元和通讯接口单元等组成。
软件结构
虽然汇编语言是一种常用的单片机软件语言,它能直接操作硬件,指令的执行速度快。但其指令系统的固有格式受硬件结构的限制很大,且难于编写与调试,可移植性也差。我们所设计的温度采集系统的微控制器AT89C51的程序是采用C51语言编写。C51语言具有许多强大的功能,如提供丰富的库函数供用户直接调用,完整的编译控制指令为程序调试提供必要的符号信息等等。
开发平台是Keil公司的Keil C7.0。使用Keil C7.0语言编译器,可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而且易于调试和维护,可靠性高,可移植性好,即使在代码的使用效率上,也完全可以和汇编语言相比,因此目前它已成为开发AT89C51单片机的常用工具。
软件的设计是由主程序和子程序组成。主程序主要完成对系统硬件电路的初始化,设置堆栈指针、各缓冲区首地址、T0、T1工作方式及串口的初始化等。T0工作在定时方式作为巡回监测的定时器,T1作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P0口作为数据通道,并和P2口配合作地址端口,P1口和P3口则作为状态标志使用。
基于Atmel公司AT89C51单片机完成的温度测量和控制系统, 由于采用具有良好线性度,可靠稳定性的铂电阻,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适应各种复杂的测温场合,只需升级软件即可大幅度提高精度,具有很强的扩展性,结构开放, 效率高,操作简单,组网方便。该系统也可广泛应用于高精密度的工业测控、数据采集等领域中。
觉得AT89S系列的都落伍了!现在都是宏晶的STC系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MC-TOOL开发的,基于Pascal的,是不是闻所未闻啊?

Regards
听说过!茴香豆的“茴”有好几种写法呢!

网友E:
传统51就入门用用 或者老设备维护 学校基础教育和实际有点脱节 现在是32位单片机天下了吧 价格也有优势

网友F(2015-04-04):
电路图在哪里,代码在哪里?

网友C:
at89c51确实是用的少了,现在stc的多,价格和写入方式都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