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大神们,,现在的工况应用是这样的,控制流速,从0到2m/s,然后从2到0m/s。如果流量计应用在这样的动态环境中,可以测量吗?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流量计的传感器检测信号如果是模拟的,就可以。如果是脉冲的,从0到2m的流速脉冲数只要足够(比如100个脉冲数),也可以。,后面控制和检测速度只要足够快(比如刷新速率小于10ms),就能反应出来。

网友B:
偶好奇的是用什么仪表检测流速,也就是这个流速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么一说,电磁流量计应该可以吧,电磁是模拟检测的吧,涡轮跟涡街是脉冲输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错,模拟信号是实时的。可以,测量动态过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涡轮也就是脉冲的,这要看怎样的检测,如果是检测涡轮的的转速那么就是脉冲,如果使用齿轮机构那么就是连续的过程。

网友B:
电磁流量计最大的弱点就是抗电磁干扰能力差,而且介质中不能含有气泡等两相介质,如果抗干扰措施没有做好,其显示的数值根本无法参考,你这个用电磁测量流速估计使用起来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介质是印染剂液体(导电),管径DN20不锈钢管 ,压力Max 10bar 温度 Max60℃ 要求的瞬时流量的精度是±0.5%F.S。考虑用电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是,脉冲输入的涡轮,有高电平和低电平,表头操作好像要选择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另外还有个疑问哈,选择电磁流量计,这个时候测量的瞬时流量准了,那么表头上显示的累计流量准吗?Q(累计)=Q(瞬时)×t,此时Q(瞬时)一直在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但看仪表的输出信号,可以是电流信号也可以是脉冲信号传输方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么做,眼花缭乱的,不是不行,可以呀。只是在现时刷新上做的好一点,不要整体数字在变,只是变化改变的位,眼就不会花了。

网友B:
电磁流量计无法实现要求

网友D(2015-06-17):
您现在选用的是什么流量计啊。实际上涡街可以做到测脉动流,像电磁的话如果流体不干净,有赃物附着在电极上,测量数据会严重偏小。详细可以加Q聊363288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