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第一次修这专用变频器,找不到电源来自哪里。因为电源的电感非常小,比三个驱动变频器稍大一点而已,排列在一起以为是驱动用的脉冲变压器。十几片CMOS数字逻辑电路和一片LM339,进行各级电压监控、保护,上下桥脉冲的形成,硬件死区控制,脉冲封锁控制。后来画下整板全图,才看清设计者的巧妙思路。
   贴出电源和驱动部分,Vcc是控制电源,Vcc=12V;+15V给下桥电源用,而+15V~+40V部分的25V电压给上桥驱动用。
   受到这个电源的启发,想做一个500V的DC-DC降压调压电源,最好能做到100-500V范围的调节范围,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300V用BUCK电路降压到40V,40V用FLYBACK变成驱动电压,驱动用的是并联稳压。

网友B:
下载看看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V用BUCK电路降压到40V,40V用FLYBACK变成驱动电压,驱动用的是并联稳压。

兄弟,应该属于精通电源的高手了。
我早就想做一个DC-DC变换的高压电源,但是没有合适的思路。用buck电路不敢做,我看到过一台进口机器的电源是buck电路构成的50v-12V的供电电路,在开关管击穿后,保险断了,厂里的电工把保险换粗又上电一次,结果后面的板子大概烧了20多块。电源板是我给他们修的,还好他们承认保险烧了后,又上电的。所以对buck稳压有点惧怕。

网友A:
回复 楼主:
buck电路没有隔离确实很不安全,一般也就低电压的用用。

网友C:
我不懂电源,但看楼主和kazefsh两位的交谈,很有技术氛围。

网友D:
我前几天也修一台美国的变频器,380V变频器用耐压1000V场效应管,没用尖峰吸收。

没用振荡芯片,测量元器件全部好的,就是输出24V才1.5V左右,±15V也是如此

修了两天才知道电源根本没用问题

网友E:
直接贴出图来看看不就得了,非要PDF文件下载呀,太麻烦了。给出这张图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这张图共享后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K版主大驾光临,我是才疏学浅,不像K版您啥没见过。只是看到这电路比较独特,画下来和大家共享。
     至于电路的原理,论坛高手众多。这电路也就区区几个分立元件,要是大谈原理,在K版这样的高手面前不是班门弄斧,那是要弄巧成拙的,您说是不是。
     您一定要问我是啥个意思,我是不大明白这电路的意思,要是有高手能给我指点一番,在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哈哈,你说错了,我见得很少,就像这个电路,我就没见过。只是不知打铁这个电路的本意是什么?开关电源,我一般用现成的,没有自己去研究它。

网友F:
在工业电器上,有很多国外的电子电路对国内的所谓鸟工毛工等工程师们眼里根本就不敢相信,但它的确已经实实在在的在工厂里随机器工作了20多年仍然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这个电源的可靠性好的离谱,+40v下面有短路照样正常工作,只是电压降低了,虽然是热地电源,但是它是封装在铁壳里面可靠接地的。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只是三路Up、Vp、Wp和使能输入、状态输出,一共5路控制信号,上下桥信号分离,死区控制都是用coms逻辑门电路完成。
   这机器是意大利Savio公司,很老的一款自落筒,很可能是德国电子工程师的早期作品,因为意大利的纺织机械电气大多是从德国西门子、穆勒这样的大公司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