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之前我发过帖子想给家里装一个,但是是比较显眼的位置,只想实现控制,不想让某灯一直亮着,这个灯是继电器接通一直亮着还是接通瞬间闪一下

网友A:
指示灯亮,代表继电器线圈通电中。

网友B:
 是什么继电器,有的是接通才亮的,也有的是电源指示

网友C:
或可以给出继电器型号。

网友D:
买个不带灯的继电器

网友E:
之前到本地商店一问,8脚的中间继电器带底座,竟然要坑我¥30。
妈的,某宝上连底座平均价也就是¥15而已,实体店太黑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一个普通8脚在实体店8块,底座4块。12元,网上还贵了。

网友G:
那搞个没指示灯的好了啊

楼主:
哦已经问了可以要不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果只接火线不接零线,继电器常开会吸和么?我这边有个朋友上次买继电器就遇到这个情况,据他说是质量问题,不过我的情况你也清楚的,就这么个情况,我给电路里接个二开二闭的继电器,可以么,不会接了火线不接零线就闭合吧。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可以算是继电器质量问题么

网友C:
可以画出电路图分析。
如果继电器线圈未得电而吸合,则可能存在其他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大神除了这个办法还有更好的元件来解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图

网友H:
指示灯亮,代表继电器线圈通电中。 如果是直流继电器 反接灯就不会灯 可以导通

楼主:
就是试图通过零线上的墙壁开关,用继电器控制入灯的火线电流
原因是木工不懂,把墙壁开关接到了零线上,墙壁封死打不开了,只能想办法在入灯前的那一段零火线上做功夫了

网友C:
11楼的图,大致如下:
回9楼:
如果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或在断电时、继电器不能释放,或者衔铁未动作、而常开触点不能断开,则是继电器存在问题。
若未带负载试、线圈通电即有该情况,则可能是质量问题;具体的判断,将视具体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一般这种八腿的,请问,如果这种入220V,只接火线,不接零线,继电器会不会工作,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只接火线不让继电器常开端吸和,能达到么

理论上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打电话给客服他说不可以,只要有点,线圈就吸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要求实现是没问题的。

就像家用电器一样的,一部50英寸液晶彩电,你只给它火线,不给它零线,它能开机吗?

网友I:
继电器上的指示灯吗?
这个接通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个普通8脚在实体店8块,底座4块。12元,网上还贵了。
麻烦告知品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个普通8脚在实体店8块,底座4块。12元,网上还贵了。
麻烦告知品牌
ORMON,当然是冒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这种八腿的,请问,如果这种入220V,只接火线,不接零线,继电器会不会工作,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只接火线不让继电器常开端吸和,能达到么

理论上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打电话给客服他说不可以,只要有点,线圈就吸
    理论上线圈必须有电流通过,继电器触头才能动作.
    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火线,留下一端做为控制端,这个控制端接火线,继电器线圈不通电,常开触头不会吸合.此控制端接零线,继电器线圈通电,常开触头动作接通.
    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来我觉得也可以提的,但是我打的正泰电工的客服,客服说应该不行,不过和客服聊了一下,他说不行,所以才来这里求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过我跟客服聊了下,他的基础知识貌似很淡疼,所以我是似信不信了,才来这里求大神解答

网友L:
没构成回路,继电器不能工作的。

网友M:
大多是
接通就一直亮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这种八腿的,请问,如果这种入220V,只接火线,不接零线,继电器会不会工作,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只接火线不让继电器常开端吸和,能达到么

理论上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打电话给客服他说不可以,只要有点,线圈就吸
觉得有什么想法,付诸行动实践论证你的想法。

网友O:
一般是接通才亮的,由不带灯的.

网友P:
一个灯的一般都是输出指示,2个灯的一般一个电源指示一个输出指示。

网友M:
灯亮与灭不得看楼主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