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上电后黑屏:
1、如果下风扇转,故障在上板电源。首先换3845周围的35V150μ、47μ电解,其次换3845;
2、如果下风扇不转,故障在下板电源。首先换3844周围的35V47μ电解,其次换3844.
电源附近的电解容量减少现象很多啊!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电容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是通病要收藏啊

网友C:
看来是电容的质量不好,也可能是电容选型不对。

网友D:
还有两块电源板的,

网友E:
每个牌子都有它自己的缺点,简称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每个牌子都有它自己的缺点,简称通病…
名词解释。

网友G(2014-12-15):
如果主板无显示就更换主板开关电源上的47UF电容,本人专修SIEI,已研究SIEI各型号变频器10年。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楼上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I(2020-02-15):
我一台11kw西威,上电后。面板有背光,不显示文字,风扇不转。等一分钟,驱动板7815烧了。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台11kw西威,上电后。面板有背光,不显示文字,风扇不转。等一分钟,驱动板7815烧了。啥情况?
给你一个37KW的西威电源部分电路图,供参考。

楼主:
7815烧,查7815的负载,是否有短路点?但7815有过载和短路保护,一般不会发热严重到烧坏。是7815的输入端电压过高?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I(2020-09-23):
回复 楼主: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