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浮子液位计

楼主(2014-11-14):
内浮子液位计是一种恒浮力式液位计,通过带有磁性的浮子随着液面的浮动使外部的磁性色珠发生反转,从而得知液位的变化。如果在外加干簧管变送器则可以实现液位远传功能,主要用于零位罐或低于地面的储罐内介质的液位测量。

楼主:
偶尔在仓库的废料堆中看到一个内浮子的液位计,拍了几张,看一看这个内浮子。

网友A:
很简单的液位计,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结构,对于维修人员来说很重要,看到浮子就可以想到怎样处理故障了,特别是被测液体脏污时,这个浮子上会粘附很多杂质,此时就会造成测量不准确。

网友B:
见识了,以前真还没见过。不过这个用于稀点的物质吧,粘点的估计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粘稠的,大都通过加温来实现,原因粘稠的介质流动行差,机泵输送困难,为提高输送能力大都采用加热措施,此时粘度降低浮子也能够应用了。

网友C:
我们厂的浮子在清水里也能粘住不动,有点可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一个顶装式的浮子液位计,平常的磁浮子液位计都是侧装的带有两个连接法兰,但这样的设置不适合零位罐、水池式的液位测量,于是就用了顶装式的。
顶装式的下侧的浮子就是一个纯浮子,通过上册的销子与导向杆连接,导向杆的顶端有一个不锈钢磁铁,能够吸合外部的磁翻柱,法兰连接就是为了固定这个浮子液位计表体的。

网友E:
就是靠浮力 推动磁极内部有电阻 导通不同的电阻就产生不同的信号 现场可以通过翻板白红色来表示液位高度 也可以远传信号到仪表上位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