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液位计内部构造

楼主(2014-11-14):
总线式雷达液位计,内部采用模块化方式进行信号采集和处理

网友A:
出去的都是蓝线,本安么?

网友B:
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C:
听起来很高档啊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里面有什么呀只看到几根线

网友E:
像是个防爆接线盒,里面只有接线端子

网友F:
这个很贵吧?

网友G:
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看这笨拙的外表和厚实的外壳就知道这不是本案仪表,而是隔爆型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
仔细看看就可以知道核心器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仪表的设置不同于普通仪表采用的电路板之间的螺丝连接,而是采用了控制系统类似的插拔底座模式。
其各个功能块之间的连接就是通过下方安装在导轨上的连接块实现的,就如同西门子的PLC一样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便宜又说十多万的,又说八九万的,反正是比一个工人的一年的总收入要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接触式介质的液位测量,可以用在储罐、卧罐等介质场所,不过效果不理想,又是很不理想。

网友H:
我们公司用的料位仪表也不好,不过我们公司这个东东可有可无,只起一个指示作用,都不看的。

网友I:
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里面的卡件主要分为,电源卡,雷达监测处理卡,热电阻卡,总线处理传输卡和现场显示屏卡,虽然设置理念不错,各个卡件互相独立,但下侧的连接底板插孔在现场的环境下极易安装不牢,造成卡件不工作或者卡件工作异常,所以常常需要现场拆卸大盖,进行维修。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隔爆兼本安也很常见呢。再说,本安和外观没有必然联系。
本安线一般都为蓝色的,有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与其他线路分开敷设,我就是猜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便宜又说十多万的,又说八九万的,反正是比一个工人的一年的总收入要高很多。
这么贵,在你们哪使用环境下好用吗?

网友J:
哪里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用。
好用也就不拆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拉夫的,后来被霍尼韦尔收购了,成了霍尼韦尔恩拉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里面有什么呀
仪表电路板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好用。
好用也就不拆卸了。
这么贵的东西成了摆设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采购的说很好,这个近10万的知名国际品牌的仪表能假了,可是现场使用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一出现问题控制室显示不是死数就是跑满程,在就是显示零,没办法就得爬一二十米高的储罐拆卸折腾。

网友M:
雷达液位计又难调试,准不准又不知道,不好用

网友N:
防爆型外壳,拆螺丝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M:
的确,常常为这个事情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N:
12个还是16个没数清楚,反正10个的内六角自己拆卸几分钟搞不定。

网友O:
比较贵的

楼主:
看来朋友也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