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MD380变频器37KW,3个IGBT的两个控制端都悬空,这时上电,会不会烧IGBT? 那个驱动板 我接到300V直流上单独量了下,上电后驱动板输出电源和IGBT控制端电压会有延时输出,大概延时5S正常不。如果延时输出,不相当于IGBT控制端上电悬空了几秒。

网友A:
千万不要悬空,IGBT是电压控制型,当悬空控制脚电压直流母线电压可以通过触发脚与C脚的结电容耦合过来,导致IGBT导通。到时候等着炸吧。

楼主:
谢谢回答,我又编辑了下帖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在IGBT触发两端要并联泄流电阻,这样能确保触发脚没有电荷累积。

网友B:
千万不要悬空,可以将栅极和发射极短接。

网友C(2015-05-24):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悬空,可以将栅极和发射极短接。
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