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Baumer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4-11-14):
这个是堡盟什么传感器?接线有三根,棕色,蓝色,和黑色。按照NPN接法到PLC有输出。如图

网友A:
可能是磁霍尔感应开关。

网友B:
什么情况下有输出?
可以拿铁(磁性),铜/铝(非磁性),非金属等来验证是什么性质的开关.

网友C:
槽型接近传感器?

网友D:
没有说明书,三线制的也就是电源、信号、公共地,在接线之前要确认好。

网友E: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下有输出?
可以拿铁(磁性),铜/铝(非磁性),非金属等来验证是什么性质的开关.
接上线后,黑色就有输出。拿金属,塑料挡中间效果一样

网友F:
能照个全图吗,就是线和金属部分一起的,还有这个有无时示灯啊

网友G:
还真没见过传感器的铭牌印刷在其电缆线表皮上面的。
楼主确认传感器是好的,并寻找传感器的外包装或者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下有输出?
可以拿铁(磁性),铜/铝(非磁性),非金属等来验证是什么性质的开关.
接上线后,黑色就有输出。拿金属,塑料挡中间效果一样
那就看看什么情况下没输出,能看到状态变化就可.

网友H:
楼主 你这个是新的传感器吗?像这个上图:

网友H:
再来详细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来详细点的:
你说的最接近,貌似和你的一样。光电传感器?怎么个用法

网友D:
原来是光电检测探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来详细点的:
你说的最接近,貌似和你的一样。光电传感器?怎么个用法
楼主这个传感器用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不知道,在库房看到的,比较奇怪,所以上论坛问问。

网友B:
原来是光电开关.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们是哪个公司?我们也做堡盟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们是哪个公司?我们也做堡盟
那你还不赶快来介绍下楼主这个传感器怎么用?适用什么场合等......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朋友介绍下,这个传感器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

网友J:
光电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