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目前有一个方案,需要使2个电机同步来带动同一个梁。以前的方法是用2个伺服带动2个伺服电机双边驱动,一个伺服设置成速度控制模式输入0-5V电压,一个伺服设置成位置控制模式从动另一个伺服,由于成本太高。想用变频器代替伺服,一个变频器控制2个电机,同步运转,电机型号,减速机,齿轮,齿条都相同,同时控制电机的起停,这样运转的话2边会不会同步,大梁会不会用久了出现问题

楼主:
速度最快需要达到4000mm/m

网友A:
一定回合后肯定会出现不同步

网友B:
普通电机转速不能达到啊,不过变频器一拖二倒是没问题

网友C:
这个系统如果采用一个变频器拖两台电机的并联驱动,简单是简单,但问题就是跑偏咋办?而且,跑偏是一定要出现的。此问题论坛里多有反应。说法不一,解决方案较复杂。不知楼主有什么预案?

网友D:
电机的转差率会造成不同步,不可靠。

网友E:
用两台变频器。

网友F:
这样同步肯定是个问题。

网友G:
只用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是肯定不可以的,因为两台电机的参数肯定有误差,而你要求的在行走过程中是不能有误差的,这个需要一个定位定速的控制器或者传感器在运行中要计算两台电机的位置保证同步才可以。希望你能找到更合适的答案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H: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另外一边就接个工频电机,再搞两个电眼纠偏,就O K了,要是有费用,两边都搞变频器,控制会更好些,刘美俊教授有这个的典型案例,找出来学习学习,就好了!

网友I:
由于每个电机的实际参数又微差,齿轮轮动机构也不可能分毫不差,出现不同步那肯定是会的。还得看你设备的精度要求,和承受能力。还是觉得伺服定位比较可靠。

网友C:
不一定要用到伺服,但防止跑偏或者啃轨,措施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