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wincc和 S7300通讯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楼主:
就差这一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差这一步了。。。。
MPI吧!

网友B:
看你硬件配置和通讯距离

网友C:
编程下载用MPI 如果用上位机通讯 以太网最好了需要有CP343

网友D:
近的MPI或Profibus,远的Ethernet。根据需要配置硬件并相应组态。

网友E:
以太网,dp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