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如何保养

楼主(2014-11-14):
请问各位大大变频器需要保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大变频器需要保养吗?[/quote
当然需要包养了,首先,每隔一年清理一下内部灰尘,检查并紧固接线端子的螺丝,检查并清理散热片上的尘埃及散热风扇上的灰尘。只有保养好了,他才会稳定工作。

网友B:
当然要保养,变频器使用手册上应该用提到,仔细看看,依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保养。

网友C:
3-5年主回路电容测测容量,小于标注70%,要更换

网友D:
当然得保养了。

网友E:
    保养周期视环境而定,清除灰尘,检查并紧固接线端子的螺丝等.

网友F:
端子检查的,灰尘会清理,其他的没做过,电容,风扇都是坏了才更换。

网友G:
一般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H:
变频器本身应该免维,但变频器的安装环境是有要求的,应该清洁、通风、干燥、环境温度保持在0-40°范围以内。不用维护。

网友I:
备用或检修时要用毛刷对风扇、控制元器件清灰,应该常态化。

网友J:
安装使用的环境无灰尘、温度正常,可以不考虑去保养;

网友K:
经常清灰,视现场环境而定!

网友L:
按照正常使用环境使用就可以了吧

网友M:
一般都是清理一下灰尘。。小变频器坏了都直接换新的了。。没有人修,修好了也不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