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4-11-14):
一台PLC的Y000 Y002都已经是输出脉冲信号了,但我想利用这个脉冲信号来控制一个继电器,不知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程序应该怎么编?

网友A: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可以用这两个口驱动继电器,但是不能用脉冲信号,因为人家都反应不过来!

网友C:
两个点已近输出脉冲用途了,你还要用这个再去控制继电器,这怎么控制
用脉冲控制继电器干什么?脉冲是高频的,你的继电器响应有这么快?

网友D:
哪样的话继电器基本是处于一直接通状态

网友E:
利用这个脉冲信号来控制一个继电器,是不是还要外加电路;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输出端子。

网友A:
楼主要控制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F:
用其他输出端子控制吧。

楼主:
就是想用这两个输出去控制另一个内部继电器输出与否。如果可以,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可以用其他的输出点控制,我就不会想用这个脉冲输出口了。

网友G:
你的脉冲频率多少?三菱的高速脉冲输出是Y0、Y1,不是Y2吧,如果你要做频率低的,比如通一秒断开一秒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也就是在这两个口输出脉冲的同时有给内部继电器一个信号用作脉冲输出显示吗?那样的话用特殊内部继电器多好。

网友I:
继电器反应慢脉冲时间短的话,根本来不及吸合,因为继电器的线圈电流相当于电容上的电压是要有时间充电的。

网友J:
先把继电器说清楚:
到底是真实的继电器,还是PLC内部使用的继电器。继电器是坐什么驱动用途。

网友K:
思维混乱;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台PLC的Y000 Y002都已经是输出脉冲信号了,但我想利用这个脉冲信号来控制一个继电器,不知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程序应该怎么编?
  有那种高频继电器的,但不理解楼主这样做的目的?

网友M:
不可以的。

楼主:
我就是想问,可不可以用这个脉冲输出来用驱动其他的普通内部继电器的?我用其他方法控制当然也可以,我就是问一下。

网友N:
回复 楼主:
关键是,你没有说怎么用脉冲去控制继电器的方法,比如是脉冲有输出或没输出来控制继电器?还是脉冲频率大于或小于多少去控继电器动作?

问题要说明确,否则就会让别人误解你的意图。造成混乱。

网友O:
根本就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M:
回复 楼主:
要控指内部的当然行,在y0和y2有脉冲输出时常开点是导通状态。

网友P:
这两个点已经占用了你还怎么加?如果不用的话当普通输出点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问,可不可以用这个脉冲输出来用驱动其他的普通内部继电器的?我用其他方法控制当然也可以,我就是问一下。
这样控制有什么目的吗?直接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光想不练怎么行???

网友Q:
只有Y0;Y1才有高速脉冲

网友R:
脉冲高低电平不断变化,继电器线圈电源通断保持

网友L:
   关键是响应速度。

网友S:
脉冲输应是y0

和y1,外接继电器不行,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T:
可以用其他输出口来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