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英威腾上电 报OV3怎么解决   过压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运行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下变频器标示电压多高,量下实际电压,还不行只能检测变频器了

网友C:
仔细检查下先。

网友D:
模块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检测电压750V   测量电压560V   模块好的  已经换拉   上电就报

网友E:
回复 楼主:
把主板照片发上来…

网友F:
检测电压750了,肯定报过压,维修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你好  我在这里不会发照片  你的QQ或者电话方便给我吗  我的QQ是838080068

网友A:
电压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G(2015-03-08):
电压检测问题,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