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问题

楼主(2014-11-14):
求助 怎么用西门子smart700的触摸屏 控制4个西门子s7200  用什么通信协议呀 请知道的告诉一下  最好详细一点
谢谢了

网友A:
通讯距离??

网友B:
如此节省,假如触摸屏出问题了,那四个都看不到了。

网友C:
485 设定不同的plc站号

网友D:
485 PPI看哪种适合

网友E:
加以太网,走以太网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以太网,走以太网通讯。
这个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加以太网,走以太网通讯。
这个好!!!

网友B:
触摸屏与200PLC很少用网线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助 怎么用西门子smart700的触摸屏 控制4个西门子s7200  用什么通信协议呀 请知道的告诉一下  最好详细一点
谢谢了
物理层:RS485
通信协议:PPI或者MODBUS RTU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助 怎么用西门子smart700的触摸屏 控制4个西门子s7200  用什么通信协议呀 请知道的告诉一下  最好详细一点
谢谢了
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过楼主啊!
物理层:RS485
通信协议:PPI或者MODBUS RTU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加以太网模块好像成本高了点,会不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加以太网模块好像成本高了点,会不会?
S7-200走以太网成本确实很高,还是建议RS485,然后PPI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比较经济!
如果是Smart 200的话,自带以太网口,走以太网比较好1

网友I:
SMART700是经济型触摸屏,好像只能带一个PLC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SMART700是经济型触摸屏,好像只能带一个PLC吧
貌似我咨询过,可以带8个PLC??难道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