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低压柜中,总功率是230KW,平时正常运行功率能有150KW左右,但有的时候也就偶尔开几台电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总的断路器是选了400A以上的,可问题来了,有一个汇流排的两相之间可能拉弧短路了,这样总闸没有跳闸,岂不是说总闸起不到保护作用吗?有点不明白,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汇流排短路而总开关没有跳闸,或者可于汇流排之前,再设一个适当的开关。

网友B:
做绝缘处理防止拉弧,有拉弧是隐患。不排除不安全。

网友C:
这和开关的整定值有关

网友D:
汇流排的两相之间,是不是距离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那种接空气开关上的汇流排,不是我们接塑壳断路器那种自己制作的铜排

网友E:
应该是短路电流还没有达到断路器整定值,汇流排是不是装在DZ47-60系列断路器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就是那种汇流排

网友F:
尽快消除故障。

网友G:
回复 楼主:
质量问题

网友H:
这种问题,难说,你就是把开关拿去检测,结果也是开关是没问题的

网友I:
短路应该会跳空开,空开质量?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做多级保护呀,400A不跳是瞬间电流没达到4000A,检测倒没必要,正泰,人民,德力西这些产品检测都是不合格的,他们检测的时候都是拿上海电器股份公司再换牌去检测,反正不会用自己的去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做多级保护呀,400A不跳是瞬间电流没达到4000A,检测倒没必要,正泰,人民,德力西这些产品检测都是不合格的,他们检测的时候都是拿上海电器股份公司再换牌去检测,反正不会用自己的去检。
需要西门子品牌的可以找我,1760275015#qq.com《#=@》,西门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L:
这就
和开关的整定值有关了!

网友M:
只能说过载电流没有达到总断路器的脱扣电流或动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