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系列plc的问题,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4-11-14):
液压控制系统程序中,用辅助继电器M2,M3......等控制的液压电磁阀Y003,并且Y003带有自锁,那么问题来了,用RST复位M后,电磁阀也会复位吗?很小白的问题,望大神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电磁阀的工作状态,可能要结合液压图来看;YV3受Y3控制。
从附图上看,M8接通,Y3断开;若Y3已经接通,则M2断开(复位),Y3保持接通。

网友B:
复位M,Y3保持接通。看完整程序才更清楚。

网友C:
看图是没影响

网友D:
从楼主的描述和PLC程序段看,Y003带有自锁,如果Y3已得电,要使它失电,则需要置位M8,而不是复位M8.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机床进给液压控制图,Yv1是纵向快进电磁阀,YV3是纵向工件进给电磁阀,按道理说当纵向进给电磁阀接通后,纵向快速进给电磁阀应该要关闭油路的,可是在程序中我看不出来怎么关闭的。还是工件进给的同时不要关闭呢??看不明白。还是书本上的程序有误,请赐教,谢谢。下面是程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机床进给液压控制图,Yv1是纵向快进电磁阀,YV3是纵向工件进给电磁阀,按道理说当纵向进给电磁阀接通后,纵向快速进给电磁阀应该要关闭油路的,可是在程序中我看不出来怎么关闭的。还是工件进给的同时不要关闭呢??看不明白。还是书本上的程序有误,请赐教,谢谢。下面是程序图

网友A:
6楼“按道理说”一句,可查看编程要求或动作说明等。
另外,这是不是实际使用中的程序;若是,可观察一下其输出动作。

网友E:
你这个程序,前面条件断了就不输出了。

网友B:
机床进给液压控制图,液压系统图有吗?为什么工进就一定要关快进?工进就是比快进慢嘛。这纸上谈兵,还缺纸.....

网友B:
瞎画了个图意思下:楼主看下图写出快进,工进,快退,你这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以说这书本上的东西也不能完全照搬啊,我这本书都发现好多错误的地方,谢谢指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这个图,我初学plc,还在琢磨指令的用法呢!谢谢指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图,我初学plc,还在琢磨指令的用法呢!谢谢指点了
不必客气。要了解熟悉被控制对象,工艺过程,有条件多实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液压控制系统图,看了几次都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网友F:
那个m1驱动y1,m2驱动y3,m4驱动y4,m8动作断开 y1和y3,m7动作断开y4,复位m是不会对 y1,y3, y4,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那应该是书本上的程序有问题,谢谢了哦

网友G:
这是哪个电工手册学习实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都发现好多错误的地方了。真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都发现好多错误的地方了。真是误人子弟啊
呵呵,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