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我要更换800T四柱油压机主缸活塞密封圈,以前没拆过,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拆装步骤。先谢谢了  急用急用

网友A:
首先得把液压缸的端盖打开,一般是螺纹连接的。

网友B:
800T,还是主缸,一个人搞不定的吧。
以前没拆过,还真不好下手呢。
最好是让懂的人拆一遍,自己在傍边看着学会,这样的风险最低。

网友C:
这个是还没碰到过,只拆过2T的,500kg的升降机液压油缸。

网友D:
安全每一啊。

网友E:
这个没有拆卸经验,最好是变拆卸,别照想,不然拆起来容易,安装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拆卸经验,最好是变拆卸,别照想,不然拆起来容易,安装难啊。
这错别字,难以理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汗。
习惯了连打,但错误却没有改正

这个没有拆卸经验,最好是边拆卸,边照相,不然拆起来容易,安装难啊。

网友F:
直接照说明书的零件图拆卸。

网友G:
楼主准备用几个人把这主缸解了啊?大家伙注意安全哦?

网友H:
必须请有经验的人带着做,看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