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鄙人有一程序看不明白,求各位高手解析

楼主:
程序如上,个人理解为在程序执行过程中D0/D2/D4均不会被清零,那么就会出现重复,比如第一次前进100脉冲,再按一次就会另外前进200个脉冲,

楼主:
请问在这个程序中CML指令前是否应该用边沿触发指令??不然在半秒的导通期间会不停的交换么??

网友A:
这个程序对吗,感觉D2的数据不会变

网友B:
   每按一次X0,D0数据增加1,D0的数据是累加的.
   每按一次X1,D0数据减少1,D0的数据是累减的.
   这是用来手动调整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D0的累积增减我明白,但是当D0累积了之后貌似程序就不对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D0的累积增减我明白,但是当D0累积了之后貌似程序就不对啦
   D0的数据太大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大了??什么意思哦,我觉得每点动一次,就应该将这些数据全部清零,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大了??什么意思哦,我觉得每点动一次,就应该将这些数据全部清零,对么??
   只点动左移看看是什么效果?最后可能撞到边缘了吧
    你这个是数控机床之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台达的学习资料,有个技术应用101例

网友C:
呵呵  新手才会这么问  别这么学习  先看手册 再看实例  这么急着看实例干嘛呢

网友D:
请去手册里认识下绝对位移指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指教

网友A:
看错了,一个x0,一个x1,再按一次再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