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端子及引脚说明:
TON:TURN ON缩写, 输入置ON指示
TOFF:TURN OFF缩写, 输入置OFF指示
ERR:出错指示
TEST:测试键,按下时输入置ON。松手自复位
9C:9PIN CONTROL缩写,PC929的9脚控制,打上强制高电平H,打下强制低电平L
POWER:电源开关,放置IC时打下断电,开始测试时打上通电。
V-/V+:DC24V电源输入端
其它纯数字编号表示对应的PC929引脚,测试时没什么作用,只是方便对IC进行测量学习。

楼主:
测试分三步:
测试前如果是旧IC,引脚一定要干净平整,否则接触不良容易误判断。然后用万用表测量13/14脚有无短路,防止短路损坏器件。
1.装好IC,9C置L,然后送电,仅TOFF灯亮,其余不亮
2.按下TEST,TON亮,其余不亮
3.9C置H,按下TEST,TOFF/ERR均亮
注:有条件的可在1/V-用开路三极管输入K级的高速脉冲,对IC进行更高频率的检测。此时TON/TOFF二灯可能会同时亮,这是因为速度快了视觉暂留缘故,实际是轮闪的。
符合以上三规律的为正品,反之任一项不符合均为次品
上图为第一步

上图为第二步

上图为第三步

网友A:
终于找到合适的座子了,不知道找到使用的夹子没?

网友B:
略简单了些,输入与输出时两组电源吗?

网友C:
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组,没有二组的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什么夹子?我叫厂家帮我改了下,改成14P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制才好玩,不过个人的想法未必是最佳

网友D:
制版费多少大洋?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错,用了点心意,不过测这东西不用那么麻烦吧,这个给不熟的人玩还行,给熟手用麻烦

网友F:
整的很不错,真心赞一个

网友G:
自己做的 好啊要顶

网友H:
赞一个,可以放某宝上卖,造福菜鸟了。

网友I:
做的不错表情,对变频器维修不懂,坏了都是外发。

网友J:
不错,很有想法

楼主:
多谢各位鼓励,A316J的出来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了。

网友K:
很有创意,很实用。

网友L:
绝对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楼主历害呀。。这样会好方便可以要是老化的怎么断定是跟据灯光的亮度吗有没有一个确定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是定性检测而非定量检测,任何模拟方法测试也不能保证百分百。我对你所提老化的理解是功能还正常,但是晶体管的导通阻值变大,是不?非功率元件你认为这种故障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有,因为发光二极管有光衰的,所谓的CTR电流传输比。相当于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N:
加个555,
脉冲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N:
想法是好,其实也是没用的。输入是高速时输出你如何观察?得在输出端11脚配合示波器了,示波器并非个个都有。类似的简易测试架我做过多种,只是在电路板上连线,自用,没有专门做成一个产品,测过后装机维修从没发现不行的。低速能过关高速不过关理论上都有可能,几率又有多少呢?这种测简易试架我认为达到99.9%是没有问题的。有条件的我设计了专门的端口给你自已输入脉冲
还有个涉及市场价格的问题,相当于0.5精度的仪表跟0.1精度的,看你如何用,价钱可能会差N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极低。光衰你也考虑了,如果是10MA电流,估计用50年也不会发生的事。

网友C:
光衰只是在满负荷。超负荷的情况下发生

网友O:
这个测试的东东,有人买吗?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可以肯定地说赚钱是不可能的,也可以淡定地说亏本是不会的,兴趣使然,呵呵。价钱在某宝搜,唯一的那个是我。

网友N:
引用 楼主:
想法是好,其实也是没用的。输入是高速时输出你如何观察?得在输出端11脚配合示波器了,示波器并非个个都有。类似的简易测试架我做过多种,只是在电路板上连线,自用,没有专门做成一个产品,测过后装机维修从没发现不行的。低速能过关高速不过关理论上都有可能,几率又有多少呢?这种测简易试架我认为达到99.9%是没有问题的。有条件的我设计了专门的端口给你自已输入脉冲
还有个涉及市场价格的问题,相当于0.5精度的仪表跟0.1精度的,看你如何用,价钱可能会差N倍
既然打版做了,再加多点功能,555输出10HZ,人眼还是能看到的。我看你版子比较空,浪费了可惜。

网友P:
支持DIY各种测试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多谢提意见,以后的事了暂时不想动。板尺寸60*60MM,故意做大了点,要缩小1/3也可以,太小了手不好拿,价钱也差不了多少。昨天对烂板上拆的17个光耦实测,发现一个明显不对。你如果不测拆到坏的机会也不大

网友Q:
适合初学者或经验不丰富着,人的层次不一样观念不同对一些人有很大帮助。

网友R:
是要筛选进货的电路吗?感觉维修中还是提供一个方波信号给驱动集成就可以了,后面直接测驱动输出,不用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