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98E-9S4G多功能电表

楼主(2014-11-15):
WD198E-9S4G 多功能电表怎样操作 电度是测有功还是无功?

网友A:
电压还分有功无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还分有功无功?
楼主说道说道

网友C:
既然是多功能当然有功无功多测得出来啊。看面板上还有相关得单位呢。这仪表带通讯可以做远程抄表了。

网友C:
仪表接线端也来张照片啊。

网友D:
研究一下操作说明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种表只是显示普通的电压,包含了有功成分,和无功成分

楼主:
怎么看用了多少度电了

网友E:
这表可以测量有功电度、无功电度、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等。哪个电参数符号亮红灯就是显示哪个电参数量。可以通过表下端的按键循环显示各参数值。说明书应该有按键操作。

网友E:
楼主提供的图片显示A相电压231.9V,B相电压231.9V,C相电压23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