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还是用WOKkS软件了

网友A:
用这个版本:GX Works2 ver1.493P
           GX Works2 Ver1.513K
上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B:
刚出的产品,肯定最新版的

网友C:
这是FX1S系列以后的代替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版本:GX Works2 ver1.493P
           GX Works2 Ver1.513K
上官网下载即可。

官网已经没有V1.513K了,只有1.521T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版本:GX Works2 ver1.493P
           GX Works2 Ver1.513K
上官网下载即可。

官网已经没有V1.513K了,只有1.521T了。

更新好快啊。

网友E:
用GX Works2软件,新建工程时还是选择FX3G。

楼主:
3g的话 用8.8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