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测电机电流,4~20mA电流经互感器和隔离变送器送到S7一3O0的7KF02模拟量模块再经台达触屏显示出电机运行电流。问题是现电机柜没送电而只有PLC和触摸屏送电,触屏上竞然显示电机电流1OOA,在PLC输入端测量由变送器给出的2棵线有DC24V,且串入万用表,还有4mA的电流输入PLC,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4ma就是零位啊。。

网友B:
    变送器有电源,4~20mA电流的传感器,4毫安是零位输出,即对应被测量电机的电流为0的对应输出值.要想这个变为0的话,把变送器的电源关掉.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D:
LZ... 变送器的零位就是4ma啊

网友E:
变送器电源从那里取的啊?

网友F:
能确定是这个没启动电机的电流值吗?你重启一下触摸屏,看100A是不是一个虚假值。

楼主:
电机柜没送电,隔离变送器更没加申。

楼主:
查了一天了也没弄明白。

楼主:
有人说将电流输入模块由2线换为4线问题就能解决,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B:
    4~20mA电流换成0-20毫安输出型,零位显示0.

楼主:
原因好像不在变送器而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

网友G:
零点怎会显示100A电流

网友F:
回复 楼主:
既然有可能是输入模块的问题,那就换个通道试试,或者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H:
只有两根线得用4线的吧,接到2号3号端子的话把3号跟11号短接试试,前几天刚这么干过

楼主:
还是没有弄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4ma就是零位啊。。

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两根线得用4线的吧,接到2号3号端子的话把3号跟11号短接试试,前几天刚这么干过
明天试一下哈
,谢了

!